USB2514B发烫,晶振不起振,是翻新片子的问题吗?

楼主(2014-10-25):
淘X网上3.3元买的,买的时候就感觉太便宜不对,不过为了省运费就和其他件一起买了。到货后拆开一看确实极像翻新的。电路是参考一开发板的,焊好后晶振不启振,不知是电路问题还是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A:
1 电源有没有问题 2 焊接有没有问题 3 再怀疑芯片吧 不过也是有可能买到次品。。

网友B:
电路和焊接可能行比较大!!!

网友C:
先检查硬件,不要急于怀疑芯片的问题。

网友:
逐一排查

网友:
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电源有没有问题 2 焊接有没有问题 3 再怀疑芯片吧 不过也是有可能买到次品。。 ...

嘿嘿,还好买了两片,今天将发烫的那片吹下来焊上剩下那片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和焊接可能行比较大!!!

确实是次品,焊上剩下那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硬件,不要急于怀疑芯片的问题。

应该是芯片问题,QFN封装的焊接还是挺容易的,今天换上剩下那片就点亮鼠标了。

楼主:
嘿嘿QFN我还是焊得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QFN我还是焊得成的

我是这么焊接的:先上少量锡,然后把芯片放上,用热风枪吹。最后在芯片四周上锡,直到看见四周有锡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