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转换器

楼主(2014-10-25):
那位知道HX2772A33  HX2772A18
是那个公司生产的   找到了资料但是不知道原厂叫什么名字???
知道的告诉我一下  另外请兄弟们帮我推荐一款5v转3.3v能输出2a的ldo 封装SOT23-5
谢谢。

网友A:
sot23-5输出2a的ldo是不可能的。2A*(5-3.3)V=3.4W的发热功率了

网友:
是功率有点大

网友:
去TI或maxim的官网看看

网友:
你应该找3.5v转3.3v能输出2a的ldo 封装SOT23-5,估计才能找到。要不LDO功耗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t23-5输出2a的ldo是不可能的。2A*(5-3.3)V=3.4W的发热功率了

是的,还没见过这种封装的

网友:
估计只能用开关电源了  LDO没戏

楼主:
1a也可以啊

楼主:
那位知道HX2772A33  HX2772A18
是那个公司生产的

楼主:
输入5v输出3.3v  1a的ldo  封装sot23-5

楼主:
谁知道帮下忙  谢谢

网友:
2A  的LDO  还没用到过  还是这么小封装的

网友:
就你这个封装,0.1A的都很烫了

楼主:
封装大一点的  要smd的  推荐一个2a以上的  谢谢

楼主:
有没有兄弟知道啊  谢谢

楼主:
那位知道HX2772A33  HX2772A18
是那个公司生产的   找到了资料但是不知道原厂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