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在keil c51 如何硬件仿真TI 的cc系列的芯片 ?

楼主(2014-10-25):
问题如题所说 ,?

网友:
zigbee 只支持 IAR for 8051!

网友A:
51还需要硬件仿真吗

网友B:
好像没有TI的驱动程序,像C8051F系列都是单独的驱动程序用于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TI的驱动程序,像C8051F系列都是单独的驱动程序用于仿真。。。

看来,仿真还得使用iar - c51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还需要硬件仿真吗

惭愧惭愧呀,木有你那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