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发量产的PWM转4~20mA电路两种,非常稳定,非本人原创

楼主(2014-10-25):
第一个,隔离型:

第二个,非隔离:

这两个电路各位可以分析,给大家做个参考,需要说明,这个已大量用在变送器上。
谢谢各位的支持,声明,非原创。

楼主:
好像没有人支持,自己顶起

网友:
坐等大牛们点评

楼主:
第一个肯定没问题,第二个坐等大牛查问题

网友:
LZ做的这种非线性度能到多少?

网友:
手机党标记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是不是要用高精度adc

网友:
撸主,线性度捏?

网友:
你重新画一下图比这样看明白很多,基准电压是D10,应该是lm385-2.5V

网友:
量产的PWM转4~20mA电路

网友B:
左边反相器整形+两级RC低通,右边压控恒流源?

网友C:
楼主分析一下就更好了,线性度,纹波也是关注的地主

网友:
表示不熟,先记下了

网友:
pwm控制电路,不错

网友D:
PWM频率多少? 817速度够吗

网友:
我也用的pwm,不过电流有些飘~

网友:
楼主,PWM的线性度我认为可以做到很高,但是是否会因为光耦引起温漂问题,以及怎么解决?

网友:
请问pwm频率多少合适

网友E:
Mark,PWM转4-20MA的量产电路;

PS:我想问的是,为啥要用PWM啊,我现在现成的PWM都还嫌少了呢,哪里有多余的这玩意啊;泪流满面;

网友:
对工业应用的电路感兴趣

网友:
谢谢分享,收下备用

网友:
收下有空研究

网友:
收藏了
PWM转4~20mA电路两种

网友:
感谢分享,附带问个小白问题,这个能用在手机耳机插孔的输出上吗,用手机APP控制音频输出带载超过1.2V 5ma的电源?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输出的拉载能力多大?

网友:
mark PWM转4-20ma输出

网友:
这个原理图的画法有问题读图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反相器整形+两级RC低通,右边压控恒流源?

对的,你说的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用高精度adc

和ADC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频率多少? 817速度够吗

频率,300HZ,左右,817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rk,PWM转4-20MA的量产电路;

PS:我想问的是,为啥要用PWM啊,我现在现成的PWM都还嫌少了呢,哪里有多 ...

如果你的DA能到14位以上,可以用DA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空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析一下就更好了,线性度,纹波也是关注的地主

线性度和你的PWM频率有关系,和你的分辨率有关系,至于纹波,我没仔细测过,电源也是有讲究的,这个是需要你们自己去实验测试,测试条件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

楼主:
我只能说,我没忽悠你们

网友:
mark 一下! 下次用的试试!

网友:
有空试试 ,谢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的DA能到14位以上,可以用DA

14位的DA可不好找啊,一般片上自带的都是10位的;  如果精度不高,10位其实了可以接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位的DA可不好找啊,一般片上自带的都是10位的;  如果精度不高,10位其实了可以接受了; ...

这个同意,这个可以到1.2uA的分辨率,当然也是这个是可以改进的,可以达到更高的指标

网友:
PWM的频率要求多高?

网友:
pwm转4~20mA电路,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抽空试试!

网友:
虽然用不到,也要顶一下!!

网友:
不明觉厉 坐等高手讲解

网友:
谢谢LZ无私奉献

网友:
Mark!最近会用到

网友:
非常好的东西,赞一个

网友F:
标记,第一种没看出怎么做的隔离处理啊?

网友:
谢谢分享,作些原理解说就更好了

网友:
为楼主正身。
哈哈。这个确实是工业仪表非常常见的一个电路,稳定性,线性度,分辨率都不错。
如果谁以后要做工业表的,直接用吧。会让你省下很多时间。
如果PWM通道不够,那就用个12位的DAC也不错了。再让的DAC就不要找了。
大多采用的是隔离的。

网友:
这个是0-300HZ对应4-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标记,第一种没看出怎么做的隔离处理啊?

DC5V和DC24V隔离就可以了,也不共地,一般都明白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DC5V和DC24V隔离就可以了,也不共地,一般都明白吧

我之前做的AO,开始用的AD421,发现需要浮地,不好用。后来换AD420,都是16位分辨率的,电路和程序都很简单,稳定性也好。就是钱难受。

PWM这种靠模电功底实现的,还是值得学习和欣赏的。

网友:
楼主,你好!是否可以讲解一下原理图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之前看到过有人需要两线制带显示的4~20ma表头上用的4位0.36共阴超高亮数码管,
我订了一些,被忽悠订多了,有剩余,有需要的可以转给大家,上个图吧

实际使用效果应该比这个照片要好,2.5V驱动,每段串510欧电阻
增加两张

网友:
楼上给多几张照片资料看看

网友:
mark  pwm 4-20ma 电路 收藏备用

网友:
先抄收 有用 感谢楼主

网友G:
R22最好使用25PPM或更好的电阻,其他电阻普通的5%贴片也没有问题,输出的达林顿管换成PMOS管,SOT89封装的一个就够,不过这个要注意下驱动电阻的分压了,必须保证运放极限输出的电压,分压后不超出PMOS管的最大Vgs,对了输出那个电阻其实倒是可有可无,换成二极管做反向隔离更好。
这个电路就是速度慢点,其它都不错。817速度拉高了,线性和温度性能就不行了,必须换磁隔离才能做高速。

网友:
纹波很重要

网友:
第一种绝对正确

网友:
这个电路很实用

网友:
必须支持啊,LZ真慷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之前看到过有人需要两线制带显示的4~20ma表头上用的4位0.36共阴超高亮数码管,
我订了一些,被忽悠订多了, ...

楼主这壳子哪买的?给个链接看看方便不?

网友:
没看懂,求高手讲解,主要是反相器周围电路,基准电压是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壳子哪买的?给个链接看看方便不?

壳子是老板开的模吧,应该独家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壳子是老板开的模吧,应该独家的吧

网友:
能用到二线制仪表上吗

网友:
这个有用,收藏先

网友I:
引用 楼主:
之前看到过有人需要两线制带显示的4~20ma表头上用的4位0.36共阴超高亮数码管,
我订了一些,被忽悠订多了, ...

此表头在哪,买的?

网友:
记号一个,正好要用。

网友:
带载能力如何?

网友:
实用的电路,谢谢分享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做的AO,开始用的AD421,发现需要浮地,不好用。后来换AD420,都是16位分辨率的,电路和程序都很简 ...

AD420停产了,现在是AD5420

网友F:
引用 网友J:
AD420停产了,现在是AD5420

不会吧,好像挺好买啊。请问5420什么价?

网友:
学习了,以后有机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吧,好像挺好买啊。请问5420什么价?

官网有价格表,根据量的多少,价格不同。
反正比AD420要便宜大概一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此表头在哪,买的?

自己做的呀

网友:
记号 备用

网友:
一直用TI  xtr111 xtr115

网友:
第一个图R26上端的最高电压都能到15V,经5K和10K分压,进74芯片刚好是5V的电平信号,第二个图,单片机直接输出模式电平不够吧

网友(2014-11-25):
mark  也发量产的PWM转4~20mA电路两种,非常稳定,非本人原创

网友:
谢谢,研究一下!

网友:
谢谢,参考一下。多谢楼主。4-20mA实用电路

网友:
标记一下,有空试试

网友K:
路过学习了,明天研究一下

网友:
正要用到这个

网友:
MARK,一般多是用运放用做的,这个电路还真没见过

网友:
这样画  看着比较费劲 自己理下清楚多了。。。

网友:
这个正需要,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  很不错  成本低 稳定性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L:
这个精度在0.5%最多做到,并且温升还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精度在0.5%最多做到,并且温升还很严重

不知道你你如何下的结论

楼主:
精度由PWM频率和位数决定,温漂,由器件的温漂决定,200ppm电阻和20ppm的电阻温漂不一样,器件选型很重要,有条件的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你如何下的结论

非常成熟的东西,你在市面上买两个隔离器一看就知道了。

第一个电路精度跟温升不行。
第二个电路典型的画蛇添足。

非隔离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PWM出来后加一个二阶滤波就好了,直接来两级电阻电容在加一个运放加一个三极管搞定。又省成本又可靠
第一个就不多说了,道理一样,只是多一个隔离。

网友:
有空测试一下各项参数,看效果如何。

网友:
路过留爪,4-20MA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R22最好使用25PPM或更好的电阻,其他电阻普通的5%贴片也没有问题,输出的达林顿管换成PMOS管,SOT89封装的 ...

大侠分析的很到位,收藏。

网友(2015-01-12):
第一个隔离新的电路,楼主能否详细分析一下电路,表示没有看懂,先行谢过。

网友:
收了,做过类似的,AD的基准,和T2252,精度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G:
R22最好使用25PPM或更好的电阻,其他电阻普通的5%贴片也没有问题,输出的达林顿管换成PMOS管,SOT89封装的 ...

大师说到点上了,佩服

网友:
多谢分享,变送器电路

网友:
有具体参数么   以前也做过类似的

网友:
学习4~20mA硬件

网友:
确实是好东东,之前做过4-20ma转485,好久都做得不稳定

网友:
电路很实用,谢谢楼主啦

网友:
谢谢楼主,收藏,看看用不用得上

网友:
不知道我现在用的AD5668+XTR300是什么节奏、、、、、、、、

网友:
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看到过有人需要两线制带显示的4~20ma表头上用的4位0.36共阴超高亮数码管,
我订了一些,被忽悠订多了, ...

楼主 二线制表头电路可以放出来给大家学习学习吗?

网友:
这个电路不错,到时候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打算使用这个试试

网友:
热风枪100° 5cm吹 电流4mA的时候升到4.1mA左右 现在在做-20°低温测试  电阻目前采样的是1%的光耦下面两个也是1%,其他电阻5%

网友:
-25° 电流3.93mA左右

楼主:
电阻1%精度,和输出电流温飘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1%精度,和输出电流温飘关系不大

好像是光耦引起的 我烙铁一个一个器件加热测试 光耦影响最大 你们怎么解决的 我的光耦质量不行吗

网友:
我用12位DA做的4-20MA,模电不行啊

网友:
mark  PWM转4~20mA电路

网友:
图二好像不能工作吧?

网友:
谢谢 楼主 分享, 不知道能不能 多路?

网友M:
做仿真图有些元器件,仿真软件里面没有。原理看不太明白。画不出来,想做实物玩玩。请问楼主 D8是1N4732么?还有C21 C25是电解电容或者钽电容么?

楼主:
D8是1N4732,C21 C25是钽电容,无极的贴片也是可以的

网友(2015-02-11):
楼主的这个是二线制的吗?

网友:
正需要 收下

网友:
好贴,节约成本,值得借鉴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非常好有时间测试下

网友:
不错,谢谢楼主,标记下,以后会用到

网友:
PWM转4~20mA

网友(2015-03-17):
mark PWM->4-20ma

网友:
我想请教下,将24V改为12V可以使用吗,需要改哪些元器件?

网友:
LZ在吗? 我做了一个电路,我怎么测的D10产生的基准电压是20V。而不是2.5V呢?

网友:
留着备用!谢谢楼主了

网友:
我也搭了这个电路,不能工作。

跟这个电路图对了好多遍,确认是一样的。

测的 D10的稳压20V

不知哪里的问题,烦请指教一下。

网友:
很好的资料, 感谢LZ分享!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试验过的

网友:
以前只用过AD421,这个留着记号,以后说不定会再用上

网友N(2015-04-17):
做了板子实测,效果很不错,特地来赞一下。

网友(2015-06-24):
楼主测试的结果是什么呢。是0-300HZ对应4-20毫安吗?

网友(2015-07-29):
有用,我也正在寻找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电路不错

网友:
PWM转4-20mA实用的电路一定要收藏

网友:
看不到图片了,之前帮一个哥们做电表的时候他提供过现成的模块,需要校准的~不知道这个如何

网友:
楼主, 图看不到了, 能再发吗?

网友:
D10 是什么,图下面的385b25又是什么?

网友:
DC24V是24V直流电么?如果是,那么TL071C有直流24V供电的芯片么?

网友:
光耦貌似应该用高速的,817用过可能输出有波动

网友O(2015-11-06):
引用 网友M:
做仿真图有些元器件,仿真软件里面没有。原理看不太明白。画不出来,想做实物玩玩。请问楼主 D8是1N4732么 ...

辉哥这个电路你做出来了吗?是否量产?

网友:
标记,以后有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O:
辉哥这个电路你做出来了吗?是否量产?

可以是可以 就是三极管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可以是可以 就是三极管发热

87楼ilikemcu说输出的达林顿管换成PMOS管,SOT89封装的一个就够。不知道这个电路12V供电是否还需要做那些修改

网友:
好东西,收藏了,指不定哪天用上了。

网友:
Mark!学习一下4-20mA电路。

网友P(2015-12-18):
LZ的原理图看着好费劲。

图纸不够就多几页嘛。

网友:
要顶                       PWM转4-20MA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N:
做了板子实测,效果很不错,特地来赞一下。

这个图很不错,也有优化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P:
LZ的原理图看着好费劲。

图纸不够就多几页嘛。

你这个图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是可以 就是三极管发热

不发热才奇怪了

网友Q(2016-01-19):
引用 楼主:
之前看到过有人需要两线制带显示的4~20ma表头上用的4位0.36共阴超高亮数码管,
我订了一些,被忽悠订多了, ...

这个数码管是什么型号的?是哪个厂家的,可以提供一下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收藏备用了。

网友:
mark一下,比xtr111还是有价格优势

网友:
很好,变频器模拟调速很多是用4-20mA的

网友:
PWM--4/20MA    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数码管是什么型号的?是哪个厂家的,可以提供一下啊?

找公司订制的,有货期,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公司订制的,有货期,需要可以联系我

关键是找你买,只能用一时,下次需要不一定能买了,现在我用普通的高亮数码管可以用,就是亮度没那么好。。。。。。。。。。可以告诉我厂家怎么定制吗?需要哪些参数

网友:
学习了,应该用得到

网友:
Mark,PWM转4-20MA的量产电路

网友:
PWM转4-20ma  MARK!!!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看到过有人需要两线制带显示的4~20ma表头上用的4位0.36共阴超高亮数码管,
我订了一些,被忽悠订多了, ...

两线还是数码管显示,这个有创意。 有没有电路结构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路过学习了,明天研究一下

hi,楼主 头像 推荐几款段式LCD

网友(2016-03-24):
这个的逻辑是占空比高时对应4mA???

网友(2016-05-09):
看好多设备上都是1运放1三极管几只电阻

网友:
比xtr110精度怎么样

网友:
量产的PWM转4~20mA电路,标记下,多谢楼主

网友(2016-07-08):
mark,不过不太清楚4  20mA电流主要在哪里应用。

网友:
这个真不错,谢谢啦

网友:
先收了,楼主好人

网友R:
楼主在不,俺也按图做了个板子,PWM= 300hz,但是输出的信号不对,最大占空比的时候才4ma,能帮忙分析一下吗,图纸R30没焊元件

网友(2016-09-13):
好电路收藏了先

网友:
有两线制的的4-20ma电路输出吗?

网友:
既然挖坟了就不在乎这两铲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在不,俺也按图做了个板子,PWM= 300hz,但是输出的信号不对,最大占空比的时候才4ma,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

你需要分析一下电路就知道了呀,这个不难

网友:
非常的好

网友(2016-12-18):
引用 楼主:
你需要分析一下电路就知道了呀,这个不难

请教下楼主,这个电路的温漂主要由哪些元件来决定?图中的电阻我都是用1%的,100欧的电阻用的是1206的25ppm的,但温漂还是很大,不加高低温,在常温环境下,10分钟就能变化0.1mA.
光耦我用的是TLP181,PWM的频率是300HZ。

网友:
没人做个详细的说明吗

网友(2017-02-20):
学习了,学习了,跟楼主学习了

网友:
4-20ma,收藏。

网友:
十分感谢!这个成本是多少?

网友E(2017-05-25):
引用 楼主:
你需要分析一下电路就知道了呀,这个不难

请教,R30在这里有什么用处呢?
没搞明白这个电阻要在这里干啥的。

网友(2017-07-06):
引用 网友E:
请教,R30在这里有什么用处呢?
没搞明白这个电阻要在这里干啥的。

我也不明白这个,NC是个啥意思?

网友(2017-09-22):
谢谢分享  看看原理  学习一下

网友:
好东东,要支持一下

网友(2017-11-20):
隔离采用PWM的方式,好办法。

网友:
差不多, 我设计的是光耦后面接74LVC1G3157+XTR111, XTR111自带基准, 74LVC3157可以把供电和基准分开. 更简洁一些.

网友:
思路确实很巧妙,,,,,,标记一下!

网友(2018-03-20):
引用 网友G:
R22最好使用25PPM或更好的电阻,其他电阻普通的5%贴片也没有问题,输出的达林顿管换成PMOS管,SOT89封装的 ...

弄一个稳压管在这里,目的是想要降4.7V吧,但这个意义不大吧。。24V降到19V。。

网友:
MARK这个是好图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精度不好控制,没有基准源呀。

网友(2018-04-24):
光耦隔离地那款,DC5V 和DC24V 不共地, 输出是三线制的吧?

网友:
差不多,大家都这样

网友:
mark 标记待用

网友:
不错 非常实用的电路

网友:
PWM输出的优势在于好做数字隔离;但精度定不若DAC+OPA
最近通读了遍ADI的过程控制实验室电路合集,发现偏好如此的分立4-20mA输出电路实现

网友:
这个电路性能参数如何?

网友(2018-12-15):
实用的PWM转4~20mA电路

网友:
这电路确实能够实现PWM转4-20mA,并且PWM频率不需要太高。
但有一个缺点,也有可能是我没调好,就是输入一个固定占空比的PWM后,输出的电流稳定时间比较长,大概需要15秒才能稳定下来,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S:
哎,抄板的一大堆。此电路还是放弃了吧,低成本的,器件太多。频率不高,稳定时间太长

网友:
引用 网友S:
哎,抄板的一大堆。此电路还是放弃了吧,低成本的,器件太多。频率不高,稳定时间太长 ...

这要看应用场合,实际上很多隔离栅和仪表变送就是用的这种电路,成本底,分辨率还可以。反应速度要求不高的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S:
哎,抄板的一大堆。此电路还是放弃了吧,低成本的,器件太多。频率不高,稳定时间太长 ...

主要是成本呀,用XTR11之类的,价格贵不说,货源不稳定,经常缺货。
这个电路虽然器件稍多点,但是稳定下来后,精度还是不错的,配合低频的PWM,千一的精度也不难做到。

网友(2019-01-16):
经典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
mark 量产的PWM转4~20mA电路两种,非常稳定,非本人原创  感谢分享

网友(2019-06-13):
PWM转4~20mA电路,mark~

网友(2019-08-21):
PWM转4-20mA  mark

网友:
模拟电路实现pwm转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