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富士通的SOFTUNE编译器如何看编译后RAM和ROM使用情况

楼主(2014-10-26):
如题,刚开始接触富士通的MCU,使用的SOFTUNE编译器,刚使用很不习惯,不知道这个编译器的效率怎么样,试着建立工程编译通过,可不知道怎么查看RAM和ROM的使用情况。感觉富士通的资料很少

楼主:
已经解决

Protect - Setup Protect - Linker - Output List 勾选 Output meory usage information list

然后查看编译后生成的 xxx.mpl文件

下面这两句就是了

RAM -- Total(00000400)  Used(00000000)  Remainder(+00000400)

ROM -- Total(00009000)  Used(00000009)  Remainder(+00008FF7)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

Protect - Setup Protect - Linker - Output List 勾选 Output meory usage information list

楼主在哪个城市?也用富士通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哪个城市?也用富士通单片机。

我在佛山顺德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