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精度稳定的称重仪表放大电路,输入信号为2mv/V

楼主(2014-10-26):
如题所示

网友A:
有专门的称重传感器AD,好些是HX712吧。

网友:
HX711或C8051F350不会让你失望的

网友:
运放的话 620/627
建议直接用到PGA的AD直接转换,会省很多事情

网友:
ads1232,ad7780,很多带pga的adc,

网友:
直接24位AD

楼主:
我之前用的是AD8221做前级+OP07后级然后送AD8345,一上电前级就自激,断开后面的所有回路也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AD8221买到假货了还是咋的,现在还没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称重传感器AD,好些是HX712吧。

这个速度太慢了,我的要求要达到K或者M级别的

网友:
INA122P超低失调电压,够你用了!

网友:
你要先说清楚啥叫"高精度稳定", 否则的话俺觉得一块多钱的HX710就挺好用的

网友B:
做秤的那些AD芯片,输出速率也可以达到几K了。

网友:
楼主的要求不明确啊,起码有个明确的指标,就像楼上几位回答一样,从1¥多的HX710,往上更高端的,上百的也不少。精度速度等等要求,都要摆上来,才有针对性的推荐结果,否则就是个水贴了,没意义。

网友:
估计你求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秤的那些AD芯片,输出速率也可以达到几K了。

例如呢?

楼主:
我的压力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是4mv/V 5Kg级别,
要求经处理后分辨率1g,AD转换为100K以上
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压力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是4mv/V 5Kg级别,
要求经处理后分辨率1g,AD转换为100K以上
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 ...

Ads1256
用来测火箭发动机的推力

网友:
做分析仪的吧,做到这个指标价格已经不是问题了

网友:
AD转换100K以上?所有的西格玛德尔塔式ADC芯片,在那个速率下,加上前面的PGA或者自己搭的放大电路所带来的噪声,最后的AD数值,能保证12bit,就要烧高香了。你这个速度和精度要求,1/5000的分辨率,起码2W以上的内码才能满足,只能用16位的SAR型的ADC,但是SAR型的高速高精度ADC真心贵,关键是难买啊,因为用的人太少。

楼上有人介绍ADS1256的,这个芯片最高输出速率是30KSPS,只达到楼主要求的3成,根本不够。

网友C:
AD转换100K以上?所有的西格玛德尔塔式ADC芯片,在那个速率下,加上前面的PGA或者自己搭的放大电路所带来的噪声,最后的AD数值,能保证12bit,就要烧高香了。你这个速度和精度要求,1/5000的分辨率,起码2W以上的内码才能满足,只能用16位的SAR型的ADC,但是SAR型的高速高精度ADC真心贵,关键是难买啊,因为用的人太少。

楼上有人介绍ADS1256的,这个芯片最高输出速率是30KSPS,只达到楼主要求的3成,根本不够。在30ksps,PGA=64时的有效位是13.8,就算是14bit,4mV/V的灵敏度,5V供电就是20mV满量程,64倍放大,1.28V,差不多是输入满范围的一半,加上双极性输入,再去掉一半,这样总的分辨率也就只有12bit了,离楼主的1/5000还差点,就这还是理想状况,没考虑损耗和速度差距。

网友:
我用AD7190,目前精度可以稳定在0.1g,25KG和50KG的传感器,内部带最大128倍的PGA,但速度达为到你的要求。

网友:
PGA308 够你用了哦

网友D(2014-12-16):
引用 网友C:
AD转换100K以上?所有的西格玛德尔塔式ADC芯片,在那个速率下,加上前面的PGA或者自己搭的放大电路所带来的 ...

看了很多称重的帖子都有大侠的重量级回复,作为初入门者,向大侠请教一个问题“西格玛德尔塔式ADC芯片用片内的PGA好,还是用外部的仪表放大好,比如用AD620放大200倍再进ADC?“,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了很多称重的帖子都有大侠的重量级回复,作为初入门者,向大侠请教一个问题“西格玛德尔塔式ADC芯片用 ...

大侠不敢当,在这个行业虚混了些年头而已,承让。

一般应用建议使用集成PGA的ADC芯片比较好,事实上我也一直这么用,大部分芯片的内置PGA性能还是不错的,使用了斩波放大器,虽然噪声大了一点,但是温漂可以很好地控制,而如果使用外部放大器,就必须使用高精度低温漂的精密电阻,采购和质检比较吃力,成本也是很高,加上集成的PGA,由于整颗芯片面积小,可以有更好的抗干扰效果,而自己搭放大电路,需要一定的PCB布板经验,丰富的模拟电路功底是必须的,对于初学者,如果没有过来人指点,很难做好EMC性能,对射频干扰尤其难以处理。

以上观点仅是自己的一点应用体验,如有不对,请指正,一起探讨,共同提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侠不敢当,在这个行业虚混了些年头而已,承让。

一般应用建议使用集成PGA的ADC芯片比较好,事实上我也 ...

谢谢大侠,我当初的想法是任务PGA128倍太小了,想用外部的仪表放大可以倍数弄高一些,但是弄得1000倍,突然的跳跃噪声也就出来了,是不是一级的放大倍数太大了(用AD620放大称重传感器),还是分成两级放大会好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侠,我当初的想法是任务PGA128倍太小了,想用外部的仪表放大可以倍数弄高一些,但是弄得1000倍,突 ...

高增益放大器很难做的,你不熟悉不建议搞,搞不好就是自激,各种问题出现。等基本功练好了,有兴趣再去折腾吧,菜鸟弄这个是浪费时间。没有一个扎实的基础,就是搭空中楼阁,肯定会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增益放大器很难做的,你不熟悉不建议搞,搞不好就是自激,各种问题出现。等基本功练好了,有兴趣再去折 ...

谢谢您的建议,先搞好带PGA的。

网友:
请问楼主mv/V是什么单位?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E:
还要麻烦楼主放大器增益20V/V是放大了多少倍?

网友(2015-03-10):
还要麻烦楼主放大器增益20V/V是放大了多少倍?20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要麻烦楼主放大器增益20V/V是放大了多少倍?

楼主位说的2mV/V是传感器的灵敏度,这个传感器是一个惠斯通电桥,当给这个电桥供电1V的时候,传感器满负载可以输出2mV的信号变化净值,这个就是楼主说的2mV/V的含义。

至于这个信号放大到多少,还要看给电桥的供电电压,和ADC的测量范围来定,尽可能用足ADC的测量范围,又要保证有足够的余量,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