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如何焊接非晶太阳能电池片

楼主(2014-10-26):
我想把非晶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到PCB上.
是不是应该焊线到电路板上然后用胶带粘?还是可以直接回流焊?或者还有别的办法?
如果您之前曾做过类似的安装法,能上传一下照片就最好了.

我找到比较常见的种类

网友:
感觉烙铁焊锡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
接线点镀银的话,就用含银锡丝。

网友:
太阳能板好像用一种叫做汇流带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