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还有单独的烧录软件?

楼主(2014-10-26):
我有PICKIT2独立烧录软件,但是PICKIT3在官网上也没有这个独立软件下载,我有正版PICKIT3原版光盘里也没有,是不是已经集成到MPLAB里面了?全百度也搜不到,要是还有的话,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A:
。。。楼主是为了保密性?
我如果是下载的话,是直接在MPLAB下载的(但是看得到代码)

楼主:
谢谢提供软件,但是再问一下,您这个软件哪里下载的,我在官网上也找不到,官网上只有手册和MPLAB,我可是在官网上买了其正版的pickit3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为了保密性?
我如果是下载的话,是直接在MPLAB下载的(但是看得到代码) ...

不保密,程序不是我编的,那麽说用MPLAB也可以烧录了?我是找到了一篇文章,讲用MPLAB烧录的,但是由于以前别人都用单独烧录软件烧录,现在我要干这个工作了,还不太会。

网友:
貌似在microchip的论坛里能搜到
http://www.microchip.com/forums/m500342.aspx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软件,但是再问一下,您这个软件哪里下载的,我在官网上也找不到,官网上只有手册和MPLAB,我可 ...

哪里下载的倒是忘记了,MPALB同样也可以烧,也可以离线烧录,不需要电脑

网友:
能找到http://www.microchip.com/pagehan ... ev-tools-parts.html这里有

网友:
把机器码导入 KIT3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2018-07-11):
下载了,这个软件居然不支持PIC18F系列,不知PIC18F系列用哪个版本?

网友:
还是直接把ipe装了就不用烦恼

网友(2018-08-14):
装了 mplab ide 能选装一个 MPLAB IPE , 是单独烧程序用的。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