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AVR 编译求助 熟悉WINAVR的帮一下忙吧

楼主(2014-10-26):
编译一个大程序,M88,7K代码  但是我发现程序总是生成相对跳转指令(跳转范围小于2k),结果就出现如图的情况:
main函数地址在0x13fe,已经大于2k范围,竟然用了rcall指令  出现了 rcall -3230 这个怪指令 结果程序一运行就死循环了
芯片不支持call  jmp 指令  有哪些设置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优化-0s   -02 都试过。

14楼  duxingkei  的意见很值得参考
-----------------------------------
记得 M8 也是只支持RCALL RJMP的 和M88应该差不多吧!  RCALL记得可以相对跳转4K字节的空间吧
然后看你的ROM地址9A(十进制地址:154)处指令如下: Rcall -3230
实际跳转的地址算法如下:  有一个字的地址单位的区别,应该是要加上的。所以可以认为你的RCALL跳转是正确的!!!!不是你程序运行就死循环的原因。

网友:
变量初始化?

网友A:
芯片是否選擇正確?另外WINAVR有一些版本的軟體在64位環境下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否選擇正確?另外WINAVR有一些版本的軟體在64位環境下工作不正常。

芯片选择是正确的   我用的是32位XP系统   WinAVR-20100110   avrstudio 4.18

楼主:
把芯片改为m168  后面提示是main函数
--------------------------------
0000005e <.do_clear_bss_loop>:
      5e:        1d 92               st        X+, r1

00000060 <.do_clear_bss_start>:
      60:        aa 37               cpi        r26, 0x7A        ; 122
      62:        b1 07               cpc        r27, r17
      64:        e1 f7               brne        .-8              ; 0x5e <.do_clear_bss_loop>
      66:        0e 94 33 0a         call        0x1466        ; 0x1466 <main>
      6a:        0c 94 74 0d         jmp        0x1ae8        ; 0x1ae8 <_exit>

0000006e <__bad_interrupt>:
      6e:        0c 94 00 00         jmp        0        ; 0x0 <__vectors>

但是M88 就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选择是正确的   我用的是32位XP系统   WinAVR-20100110   avrstudio 4.18

我一直使用WINAVR20060421版,尚未發現有其他問題。
您可以嘗試使用手動命令行編譯試一下。

网友:
我刚才对比了一下用AVRStudio和不用AVRStudio(自己写Makefile组织工程)这两种情况生成的.lss,图片如下:

网友B:
两者的main()的位置不一样,被调用方式也不同------一个是call,一个是rcall(竟然是很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者的main()的位置不一样,被调用方式也不同------一个是call,一个是rcall(竟然是很近) ...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M88 不支持CALL  JMP 这两个指令
估计要自己写makefile文件了

网友:
WINRAR不是有个自带的Makefile?以前用那个Makefile用的挺好的。

网友:
楼主,试一下IAR

楼主:
实在解决不了再考虑其他编译器吧

网友:
直接用avrstudio吧,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C:
记得 M8 也是只支持RCALL RJMP的 和M88应该差不多吧!  RCALL记得可以相对跳转4K字节的空间吧
然后看你的ROM地址9A(十进制地址:154)处指令如下: Rcall -3230
实际跳转的地址算法如下:  有一个字的地址单位的区别,应该是要加上的。所以可以认为你的RCALL跳转是正确的!!!!不是你程序运行就死循环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 M8 也是只支持RCALL RJMP的 和M88应该差不多吧!  RCALL记得可以相对跳转4K字节的空间吧
然后看你的RO ...

我进行degug时,还没进入main函数就一直死循环。
如果这样不会影响程序运行的话,我再查一查程序上是否有其他原因造成死循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进行degug时,还没进入main函数就一直死循环。
如果这样不会影响程序运行的话,我再查一查程序上是否有 ...

不優化, 可先制定 PROGM 嗎 ?可能 gcc 版本問題
另外看看 io.h 或者其他 .h, 為甚麼定義88的地址變成32位的負數, 問題可能是定義檔出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優化, 可先制定 PROGM 嗎 ?可能 gcc 版本問題
另外看看 io.h 或者其他 .h, 為甚麼定義88的地址變成32位 ...

不优化程序超范围    于程序地址关系不大,一旦涉及子程序调用或者跳转,且跳转范围大于2k,跳转相对地址就出现负数。其他地址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优化程序超范围    于程序地址关系不大,一旦涉及子程序调用或者跳转,且跳转范围大于2k,跳转相对地址 ...

你可以寫個 HELLO WORLD 現確認問題點嗎
除非GCC有改過, 不然很少聽到這樣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寫個 HELLO WORLD 現確認問題點嗎
除非GCC有改過, 不然很少聽到這樣的問題 ...

只要删掉一大堆程序就正常了,基本上删得越多,出现这样的地方越少

楼主:
现在基本上像14楼说的那样。优化过程序(之前进不了main函数的原因还没找出,只是纯粹优化过代码),程序基本能运行,但是DEBUG是还是有点怪怪的,有许多地方设不了断点。

14楼  duxingkei  的意见
-----------------------------------
记得 M8 也是只支持RCALL RJMP的 和M88应该差不多吧!  RCALL记得可以相对跳转4K字节的空间吧
然后看你的ROM地址9A(十进制地址:154)处指令如下: Rcall -3230
实际跳转的地址算法如下:  有一个字的地址单位的区别,应该是要加上的。所以可以认为你的RCALL跳转是正确的!!!!不是你程序运行就死循环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基本上像14楼说的那样。优化过程序(之前进不了main函数的原因还没找出,只是纯粹优化过代码),程序基 ...

优化级别越高,被优化掉的代码就越多,当然不能断点咯,
这情况只能一段程序,一段去查!是在不行,查看C变成的汇编,研究下咯。
很有可能是程序不注意,不该优化的地方被优化掉咯。

网友:
。。。。。。这个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删掉一大堆程序就正常了,基本上删得越多,出现这样的地方越少

那只能自求多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