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verilog和NIOSS共存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10-2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FPGA里  可以在一个片子上用verilog做硬件电路和Nioss做一些软件的过程控制吗? 就是在一个片子上两者共享?

网友A:
是NIOS吧,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NIOS吧,当然可以

请教下,那如何下载呢?上电后,它们是如何运行的,各运行各的吗?刚刚开始学习这方面的东西,记得它们在使用前要要分配引脚,如果比如说,点一个LED灯,它们在分配外设的时候,都分配到了同一个引脚,那在上电后,这个脚会听谁使唤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那如何下载呢?上电后,它们是如何运行的,各运行各的吗?刚刚开始学习这方面的东西,记得它们在 ...

综合在一起下载,各司其职,当然不能同时驱动一个LED,有的用VERILOG实现,有的用软核实现,软硬件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在一起下载,各司其职,当然不能同时驱动一个LED,有的用VERILOG实现,有的用软核实现,软硬件结合 ...

谢谢你,大致知道你意思了,我试试看

网友:
看看 黑金的例子  就明白了

网友:
你就把nios当成fpga外面的一个led,但是led接在分配ga

网友:
NIOS生成的软核也是要包括到FPGA工程中去的,你控制的GPIO,在FPGA顶层工程中有对应IO体现的。

网友:
你的意思應該是用verilog生成一組硬電路,以及用SOPC builder另外生成一組NIOS2 CPU硬体(含片內記憶体及外部記憶体界面及相關IO模組)兩者要結合在同一塊FPGA內,各自獨立運作。
基本上用一個上層verilog檔案結合這兩組電路即可,完成後sof檔下載到FPGA ,這時兩組硬組就會分開存在FPGA中,NIOS2 CPU的程式部份用NIOS2整合開發環境開發,下載程式時是經由jtag界面下載,這是在SOPC builder生成NIOS2 CPU硬体時就要規劃進去的。其他如 zkf0100007所述。

网友:
楼上说的很清楚   为什么nios资料这么多   microblaze确少的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