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下USB安全退出拔出后电脑死机

楼主(2014-10-26):
系统是windows 32位的,USB从电脑上已经安全退出,拔下来电脑就死机。。。手机通过数据线连在电脑上,把手机这边从usb线上拔下电脑不死机,把数据线从电脑的usb口拔下电脑死机。。。百度没结果,求助遇到这种问题并解决了的大神

网友:
看下接口是否在拔出时短路.(换个U盘或接口试下)

楼主:
电脑上常用的两个接口都是这样,U盘也换过,也是这样死机。如果电脑中毒会不会出这种情况?

网友:
usb驱动有问题也会这样,调试mtk板子的时候插拔usb久不久就重启,搞得现在直接通过网络adb

楼主:
今天意外发现,直接把U盘拔下来不进行安全退出,电脑竟然没有死机,然后我用其他U盘也试了一下也没有死机,然后再安全退出后拔下来就死机了,估计是电脑的杀毒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