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3手机数据线坏了做了一条

楼主(2014-10-26):
小米3手机数据线坏了,发现不能和其他手机数据线通用,后来发现小米3线数据线两端的金属头是相通的,果断连之。

网友:
重新买一条好了。这样多丑。

网友:
你的意思是其他的数据线的两头金属不是相同的?在小米3上用不了?

网友:
好歹也在数据线上绕几圈吧。。。。。。。。好丑

网友:
MICRO USB的话线很容易找吧

网友:
跟以前的nokia 三星的数据先一样
标准的线

网友:
做好了不一定用,这是乐趣,我也曾这样乐趣过

网友:
有的手机.数据线没有屏蔽层.就不能充电.这个我也发现了

网友:
很强,可以评为2014最牛B数据线

网友:
我DIY过USB线,看楼主做的线画面感太强

网友:
我嚓  还不如自己弄几根好的内芯  屏蔽层  头子     然后弄几层热缩管

网友:
楼上各位注意了,这是小米数据线

网友:
两条线,收起来以后你就会觉得麻烦了

网友:
这根线好长啊

网友:
屏蔽头不是接地的么? 涨姿势了

网友:
太有美感了,呵呵

网友:
在一头接地不就得了

网友:
DIY,you do it

网友:
有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我的小米2数据线的mini usb头被拉弯了,从橡胶里面出来了一小段废了,最终被我改成了其他设备的专用线

网友(2014-11-25):
怎么会??我的随便用哪条microUSB的线都能同步,楼主多虑了吧?

网友:
确实很丑

网友:
不忍直视~~

网友:
这口吻,很像<无线电>or<电子报>的

网友:
果然有小米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