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

楼主(2014-10-26):
反激式开关电源中,如果初级电感太大或者太小,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太大易饱和,太小开关管冲击电流大,功率不足
楼下补充

网友B:
2楼正解,还有就是一般都是先设计变压器(一开始就算好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想应该要注意一下工作在什么模式,这个很重要

网友:
来学习了!磁隙可以微调电感量!

网友:
反激我理解就是,初级先给磁芯充能量,待开关管关闭后,磁芯能量才传递到次级。不知是否对?

网友:
楼上理解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正解,还有就是一般都是先设计变压器(一开始就算好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想应该要注意一下 ...

是这样的,我现在有一个现成的电路成品,测得其3845的输出波形时有时无(在CCM模式),不知道是不是功率的问题,我的理解是初级电感越小,峰值电流越大,那么提供的能量越大,输出功率应该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大易饱和,太小开关管冲击电流大,功率不足
楼下补充

那3845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VCC电压测得为16V左右,加的电容为10uf,是不是负载太大了?还是反馈环路有问题?

网友:
太大容易饱和我不赞同,太小电流过大。电感太大电流上升慢,能量传输效率低!

网友:
学习了,这学问真多

网友:
留个记号,慢慢学。

网友:
會有磁飽合的發生

网友:
怎样做个功率电感测试仪,能测电感量,饱和电流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