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3231与32*64双色LED点阵屏构成的多功能时钟

楼主(2014-10-26):
运行效果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kxODU1OTgw.html

高清版原理图在附件中

还有30多片控制板的PCB,尺寸参数:65mmX74mmX1.6MM (若有需要可以内线联系我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9984151908)

全部贴片阻容元件都为比较适合DIY焊接的0805封装。支持标准的DIP40封装的主控芯片安装。支持DS18B20/DHT11的温度检测芯片安装。

支持多种实时时钟芯片的安装具体如下:

1.DS1302(DIP-8与SOP-8封装)。

2.DS1338与M41T81(SOP-8封装)。

3.DS3231/DS3232/DS32C35/DS32B35/DS3234(SOIC-16与SOIC20封装)。

与外界通信的端口如STC系列的程序下载口、开关端口、红外接收管端口、温度检测芯片端口、蜂鸣器输出端口都预留有标准的2.54mm插座安装孔。

标准的08接口输出可直接插入点阵屏的08接口插针上。具体请参见原理图和实物图。

程序功能如下:

1.四个功能按键,设置、加、减、确定。

2.红外遥控设置输入(功能与四个按键相同)。

3.八个可设置时间的多模式闹钟。

4.三种分频及多种颜色组合的音频频谱显示。

5.正点报时功能(类似于老式八卦钟,一点响一下/二钟响二下/类推......)。

6.二十四节气显示和下一节气预告以及闰月提示功能(农村人嘛需要这个哈哈)。

7.自动修正时间功能(0~25秒可调)根据用户所设置的修正值在每晚0点30分30自动进行加快或减慢修正。

8.自动跟踪星期与农历功能。

9.每隔20分钟自动变色。

10.自动分时段亮度控制,晚上0点~早晨7点亮度最低;白天8点~6点亮度最高;晚上7点~11点亮度次高。

11.在设置状态若超过10秒没控键键入则自动退出设置状态。

12.天干地支生肖提示功能,及屏幕亮度设置功能。

13.十六级屏幕亮度设置功能。

14.GPS模块自动校时功能(默认波特率是4800)。
     A.上电初期自动打开GPS对时直到GPS模块接收到定位信号后则进行自动校准当前时间,并关闭自动校时。
     B.每逢11:59:30或23:59:30根据用户设置会打开GPS对时直到GPS模块接收到定位信号后则进行自动校准当前时间(校时完成后或半小时后自动关闭校时功能)。
    C.增加等待GPS校时指示,已开GPS校时但未有效校时则在秒个位加下划线,校时完成后自动清除下划线

15.人体感应模块来控制LED屏是否正常发光(虽用户自购人体感应模块才能支持)。

16.语音整点报时、节气播报功能,MP3播放功能,用户自定义MP3音乐闹铃功能;(虽用户自购串口MP3模块才能支持)。

17.公、农历重大节日提示功能。

操作说明与电路图

DS1302版的固件:

M41T81版的固件:

DS3231SN版的固件:

网友:
不提供源码哇?

网友:
提供源码的来了。哈哈。https://github.com/buxiaoyang/LED6432Clock

网友A:
这给了啊。。。功能强大,,,,那个扇闪烁的冒号我喜欢,嘻嘻。。。赞一下。。。。可以上DS12CR887时钟芯片,,,加强精度。。。。
你这秒钟都能设置,,,真准

网友:
花了不少心思,赞。

网友:
比我们那时候拿几个数码管搞起好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给了啊。。。功能强大,,,,那个扇闪烁的冒号我喜欢,嘻嘻。。。赞一下。。。。可以上DS12CR887时钟芯 ...

DS3231跟DS12C887有得拼的哟

网友:
3.3V和5V系统接口你怎么匹配的啊

网友:
号吧实话说我不怎么喜欢秒比时分笑那么一点儿点儿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不过与大街上那些比起来,你的汉字和数字看着好粗糙,是因为点阵太粗了吗?

楼主:
成品板子点这

网友:
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
最近我也在做个电子钟玩玩,参考参考

网友:
这个不错不错,以后弄一下放在房间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赞一下!

网友:
楼主,我想请教点问题,我在做时发现遥控解码屏幕会闪烁一下,怎样才能保证屏幕刷新率呢

网友:
不错功能挺强大的!

网友:
楼主做得很漂亮啊

楼主(2014-12-21):
板子上已集成了MP3播放模块及音频功率放大电路的新版PCB

电路图:

网友:
提供源码要一套。

网友:
Stc的片子做出来这么强大功能的电子钟,不错!

楼主:
64X64版增加遥控切换显示鸿福LOGO功能;及从  除夕  ~   正月初五  日,除了正5正10分钟显示走时时间外其余时段自动显示鸿福LOGO功能
鸿福(64X64版)

皇福(64X64版)

鸿福(32X64版)

皇福(32X64版)

禄福(32X64版)

网友:
等啊,要等到开源

网友(2015-03-09):
楼主玩得很开心呀。

网友:
同等开源  呵呵

楼主:
支持反数据的LED点阵屏哟!

网友:
我只关注MP3部分

网友:
特别不习惯楼主的程序风格

网友(2015-05-08):
刚搜半天, 也没找到双色LED点阵屏原理图, 反而找到这个了.

哪位高人能提供下双色点阵屏原理图吗?

网友B:
这个屏那里买的哦, ???

楼主(2015-08-15):
新版语音报时分享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xMDQ5NTE3Ng==/v.swf

楼主:
只是个串口MP3模块罢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个串口MP3模块罢了,呵呵!

好久了啊,我也是用串口MP3模块,貌似音质还不错。

网友:
不错,闹钟的帖子又被颜靖峰小朋友找到了,只是这个帖子不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那里买的哦,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3010496161

网友C(2015-09-17):
标记一下,晚上回去买一块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记一下,晚上回去买一块玩玩,

不了我已经有一块了。

网友:
程序没开源啊,自已做起来工作量大啊,

楼主(2015-11-07):
驱动全彩屏效果分享:
七彩福LOGO

时间:

音频频谱:

手机端蓝牙操控效果分享:

楼主(2016-01-22):
最新版本彩屏,搞了个框漂亮多了哈哈!长54x宽30.5厘米。

楼主:
实测今天深圳室内(16/17度)外(2.8度)温差相差十几度 带框的为室内温度使用DHT11探头,不带框的为室外温度使用ds18b20探头

楼主(2016-10-23):
最新版本通过BK8000L蓝牙音频模块来播放手机上的音乐
在红外遥控器上按播放暂停上下一曲能够控制手机上音乐播放器的对应功能
但取消了之前版本的mp3语音播报及播放功能,闹钟及整点报时都改为蜂鸣器了

新版安卓手机APP

楼主(2016-11-27):
主控改为STM32了 分辨率为 128x64双色

网友:
屏的大小可以无限扩展下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控改为STM32了 分辨率为 128x64双色

多种时钟字体选择:

楼主(2016-12-31):
驱动 4张全彩屏

网友(2017-02-15):
表示已经放弃64x32了,点都点不亮

网友(2017-03-26):
点阵像数高点看起来比较耐看。

楼主(2017-09-17):
新版蓝牙授时安卓手机软件
http://pan.baidu.com/s/1jIL1c94

楼主(2018-06-03):
全彩128x64版的最新固件优化了程序及增加了,SHT30芯片温湿度检测功能;日期显示部分/星期显示部分/时间显示部分,用户自选色(可分别设定为:红色/绿色/红绿色/红蓝色/绿蓝色/白色,共六种)功能,及系统每小时自动切换颜色开关功能
若有使用我的此类控制卡的坛友想升级固件可联系我

网友(2019-12-05):
引用 楼主:
DS3231跟DS12C887有得拼的哟

这两个哪个精度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