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KE02板载openSDA是否支持MKE04Z128芯片仿真调试呢?(已解决)

楼主(2014-10-27):
如题,坛子里有兄弟试过吗?或者有其他解决方案。

网友:
刷成JLINK固件可以

网友A: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5102固件在最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5102固件在最后

好的,谢谢。

网友:
板载OpenSDA会查询目标芯片是否与板载芯片是同样类型的,不相同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5102固件在最后

这篇文章介绍很详细  这么看应该可以  就是要飞几根线

网友:
没有必要刷成JLINK固件吧

网友:
楼主你好
如果你用FRDM-KE02Z板载OpenSDA固件调试KE04芯片,可能会因为OpenSDA判断目标芯片型号是否与板载KE02芯片一致导致下载出错。
如果你看到Error 17926报错弹框就是因为OpenSDA的限制

其他参考FRDM-KL25板载的openSDA能用于调试自己的KL16板子么?讨论内容。

楼主:
买了个JLINK V8,可以进行仿真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