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往返,在往返途中有几个停顿点,用PID可以做到吗

楼主(2014-10-27):
做一个直流电机往返的项目,没有机械零点(判断点),在往返途中有几个停顿点,用什么方法可以使这几个点较为精确的停顿,在上面没传感器,用PID可以做到吗?
如果可以用PID做到的话,那具体要反馈哪个参数,调节那个参数?求助论坛的前辈高手 ,谢谢!!

网友:
比较困难

楼主:
可以用PID来实现吗?

网友:
编码器也没有?那是挺困难的。

楼主:
编码器有的,但是还是不会很精确把?

网友:
pid应该会慢慢调整的足够精确

楼主:
用PID的话 要怎么调控,要调控哪些参数啊

网友:
这个属于位置控制了,我之前做的比较多的是速度环控制。
你用步进电机似乎能简单点

网友:
肯定步进呀

网友A:
用步进要简单很多啊

网友:
步进电机

网友B:
用自带编码器的电机,用两个pid可以调成伺服电机,想转几度就几度,推荐用德国冯哈勃电机,扭矩大,精度高

网友:
是用步进好点,可以统计走过的步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步进要简单很多啊

步进容易丢步

网友:
这个不是PID可以解决的,有反馈用才可以,如果电机比较好还好些,通过时间推算出距离来

网友:
用步进电机吧,可以用霍尔做一个原点,防止偶尔失步时造成的累积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自带编码器的电机,用两个pid可以调成伺服电机,想转几度就几度,推荐用德国冯哈勃电机,扭矩大,精度高 ...

我用的就是冯哈伯的,那要怎么使用PID去控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自带编码器的电机,用两个pid可以调成伺服电机,想转几度就几度,推荐用德国冯哈勃电机,扭矩大,精度高 ...

我一直在想控制哪些参数,但是想了很多,也算了,但是就是搞不出来,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
没反馈很难做到精准控制.

网友C:
要加电流采集,加编码器。构建加速度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

网友:
pid是反馈控制,就是要有设定值,测量值,你现在有测定值(在哪个地方停),但你没有测量值(当前电机走到的实际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加电流采集,加编码器。构建加速度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

电流 环有什么作用  不太清楚 ,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吗

网友:
那几个点没反馈啊,那必须要知道原点,然后要知道转多少圈能到那几个点,这样才有可能实现

网友:
直流电机要反复控制启停,对反馈的要求很高

网友:
为啥不用限位开关??

网友:
步进电机选好了参数, 哪有那么容易丢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在想控制哪些参数,但是想了很多,也算了,但是就是搞不出来,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吗

找自带编码器的电机,有了编码器你就可以知道电机的速度,电机转过的角度,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这些你都知道了,知道以后就差控制算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冯哈伯的,那要怎么使用PID去控制啊

先调速度PID,冯哈勃电机特性好,几分钟就挑好了,然后以速度为控制量,去跳角度PID,这样最后就能控制角度了,而且角度响应近似可以看成一条PID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调速度PID,冯哈勃电机特性好,几分钟就挑好了,然后以速度为控制量,去跳角度PID,这样最后就能控制角度 ...

那调速度的时候用什么控制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调速度PID,冯哈勃电机特性好,几分钟就挑好了,然后以速度为控制量,去跳角度PID,这样最后就能控制角度 ...

噢噢噢噢  知道了 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调速度PID,冯哈勃电机特性好,几分钟就挑好了,然后以速度为控制量,去跳角度PID,这样最后就能控制角度 ...

可以用 编码器作为控制量,去调控角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 环有什么作用  不太清楚 ,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吗

电流环做的事情是:
扭矩控制
堵转限流
电机学的基础知识来的吧

网友D:
限位开关和霍尔元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 编码器作为控制量,去调控角度啊

可以的,可以调成伺服电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调速度的时候用什么控制量啊

PWM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限位开关和霍尔元件吧。。。

霍尔只有两端才有 ,中间没的

网友E:
楼主,这三个点是固定的吗?有反馈吗?

网友F:
哪种直流电机?这个很关键,步进的还有可能,有刷的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三个点是固定的吗?有反馈吗?

这三点不是固定的,可以自己设定的,没反馈,自己有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种直流电机?这个很关键,步进的还有可能,有刷的没戏

是冯哈伯的无刷直流电机

网友G:
这个没有位置检测装置,你怎么做位置控制啊!自控里面最基本的知识了,你要控制一个量,首先要去检测这个量,你都检测不到这个量,如何去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没有位置检测装置,你怎么做位置控制啊!自控里面最基本的知识了,你要控制一个量,首先要去检测这个量 ...

电机有自带编码器的

网友G:
那你搞一个速度环,一个位置环就行了,参考PMSM的控制方法,PID当然是可以的了,交流伺服电机就是这么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你搞一个速度环,一个位置环就行了,参考PMSM的控制方法,PID当然是可以的了,交流伺服电机就是这么控制 ...

pid的输入输出是同一个量吗

网友:
没到PID行不行,都没有传感怎么反馈。

没反馈怎么闭环。

没有闭环使PID干嘛?噱头?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