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TOR VC890D测量220v交流导致跳闸的问题

楼主(2014-10-27):
昨天采用VC890D 9v电池没电了,所以采用了直流稳压电源,调到9v。直接用夹子夹住万用表的电源。
然后再用这个万用表去测量直流稳压源的220v电源端(打到AC750v档测试)

一放上去就导致跳闸了,表也烧了,不亮了。问下是不是和我测量的方式有问题?

网友A:
稳压源是不是输出gnd与PE间是不是共地或者GND与PE间的电容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源是不是输出gnd与PE间是不是共地或者GND与PE间的电容太大?

是不是因为稳压源和市电没有做成全隔离的?按理来说不会吧。

网友:
万用表的电压档输入电阻应该很大的吧.
会不会是你打到其他功能档去了.

网友B:
稳压电源一般外壳会和地线接在一起。输出的-也和这些接在一起。
你这样去接相当于把火线或是零线往地线上接,你说结果会怎么样呢。。

网友:
LS说的有道理,也许你的用电环境是装有地线的

网友:
这不是跟用示波器去量交流电跳闸一个原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电源一般外壳会和地线接在一起。输出的-也和这些接在一起。
你这样去接相当于把火线或是零线往地线上接 ...

嗯,应该是这个原因;按理来说“-”端直接万用表电源也没太大问题,我刚刚看到稳压源的“-”端直接和稳压源的“GND”端连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