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买的电脑都不支持XP系列了

楼主(2014-10-27):
同事的联想Tinkpad T440,想安装XP系统,CD安装总蓝屏。PE启动硬盘模式还设置不了。
百度一看: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y2ZQ1VKzR69aTxZhsu7

居然都不支持XP了。。

网友:
早就不支持xp了

网友A:
与时俱进了骚年,不要老是忘不掉老xp

网友:
没错,早就这样情况了

网友:
是的,新的电脑,特别是笔记本电脑早不支持了,主要是硬件驱动不支持。有的甚至装xp后会风扇异常,不过如果能装win7也还是不错了。

楼主:
我落伍了,好久没关注电脑了。看样子没啥办法安装XP了。

网友B:
进BIOS把 硬盘接口改成兼容模式

网友:
为啥要用winx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BIOS把 硬盘接口改成兼容模式

改不了啊,楼主说了U盘进PE系统硬盘模式设置不了。根本没那个选项了

楼主:
占用资源少啊,至少少了一半。省电啊。。哈哈

网友B:
联想有文档说过怎么安装XP,我的T430都能安装,除了独显用不了之外,其他正常。不可能到了440就不能安装了,没那么快。除了硬盘改成兼容模式外,还要把硬盘的分区模式从GPT改成MB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想有文档说过怎么安装XP,我的T430都能安装,除了独显用不了之外,其他正常。不可能到了440就不能安装了 ...

根本就没有那个选项了。

网友:
用win8吧,习惯了就会觉得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想有文档说过怎么安装XP,我的T430都能安装,除了独显用不了之外,其他正常。不可能到了440就不能安装了 ...

我前两天刚把自己的笔记本从win7换成XP,我的电脑是4年前买的。过程还是比较了解的

网友:
还在用XP 怎么办

网友:
windows xp虚拟机,win7 自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前两天刚把自己的笔记本从win7换成XP,我的电脑是4年前买的。过程还是比较了解的 ...

我把一老爷本从win7降到一原生态的xp,经常出现假死状态。而原来的win7从不会假死,只是程序启动时有些慢,一旦启动成功后就比较的流畅,1.5G的内存

网友D:
T440P可以先安装WIN7/8,然后在一个分区ghost一个xp,然后用NTBOOTAutoFix修复一下引导,做成双系统。不过有的机器可能不太稳定。

网友:
表示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把一老爷本从win7降到一原生态的xp,经常出现假死状态。而原来的win7从不会假死,只是程序启动时有些慢 ...

我的也是win7总死机,才换成xp的,目前看来也有死机的时候,不过照比win7少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440P可以先安装WIN7/8,然后在一个分区ghost一个xp,然后用NTBOOTAutoFix修复一下引导,做成双系统。不过 ...

这太麻烦了,本身就为了省资源,安装双系统就不必了,只想安装一个xp

网友:
我买的据说win7都不兼容了

网友:
感觉我们都OUT 了

网友:
什么情况,变得这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用资源少啊,至少少了一半。省电啊。。哈哈

不懂。占用资源少跟省电有毛关系?

网友:
现在貌似连预装win7的都买不到了。。。。。。我公司电脑还是xp的

网友:
该是忘掉XP的时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用资源少啊,至少少了一半。省电啊。。哈哈

这都是听哪说的

网友:
XP也可以开ACHI的吧,我就是的

网友:
好多硬件的驱动都没有XP的了。还是用win7吧。

网友:
要于是俱进啊!win7用习惯了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不了啊,楼主说了U盘进PE系统硬盘模式设置不了。根本没那个选项了

BIOS-=难道现在bios都可以在PE里修改了么

网友:
主要是硬件驱动没有官方的支持

网友:
额~~~~俺也是被迫转到win7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本就没有那个选项了。

装WIN10吧

网友:
一开始也是放弃独显装XP,现在感觉还是win7方便

网友:
最大的问题找不到硬件驱动

网友:
公司不让用win7。
真相是,公司加密与win7冲突

网友:
虽然用的是 win8。1  ,感觉还是xp 的掌控感强。

网友:
是得与时俱进了。

网友:
一直用XP

网友:
没预装WIN7的正常,一般都喜欢带最新的
最大的问题是,能不能格了自己装WIN7 32bit的呢?有些调试软件,换成更高的兼容性可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可以安装的,稍麻烦点,但驱动没有XP的,

网友:
这样啊,就是拿了个三个年头原本WIN7的机子去装了XP的系统,经常出现启动有问题。前阵子重装回WIN7,问题貌似少了!

网友:
忘掉XP吧

网友:
他们的那些歪理估计都是网上那些忽悠们说的,从10楼这家伙的说法中,我怎么明显感到 技术在倒退呢,难道Win7/Win8会比XP耗电...

网友:
xp依旧是性能最好的

网友:
工作用XP,家里用WIN7

网友:
xp 微软都不更新了

网友:
是驱动不支持吧

网友:
XP确实省资源,同样在虚拟机里运行,XP比Win7流畅很多

网友:
新的笔记本最低一般也就win7了,xp没一大堆驱动的,台式机好办很多,买商用机或自己组装基本上都能跑xp。

网友:
硬件也是在进步的

网友:
XP终究会成为历史的

网友:
win7挺好的

网友:
在BIOS把SATA模式改下,再装

网友:
装虚拟机来使用XP

网友:
BIOS改硬盘模式SATA为IDE COMPATIBLE就可以啦

网友:
如果有些程序必须在XP下运行的话,可以装个虚拟机。我同事就这么干

网友:
WIN7  + IAR ARM + IAR STM8 + AD8.3 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另外 WIN7可以利用自身的防火墙阻止AD访问网络,不用另装网络防火墙很方便 ,习惯了WIN7就好了

网友:
我还在用xp

网友:
公司给配的联想笔记本买来就win8的,工作上需要用到xp的,就装了xp win7双系统。xp下有些驱动装不上勉强能用。

网友:
WIN7和WIN8谁比较好用一些?

网友:
win7 挺好的!XP下的原来的软件都能用。WIN8差别太大!!!

网友:
已经不用xp了。win7挺好的。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下,或者使用有ACHI驱动的XP

网友:
干嘛还要XP呢,不理解

网友:
有哪位的主板是技嘉b85,装xp成功的请留个言

网友:
很多硬件的驱动已经不支持XP了

网友:
仍用XP的飘过

网友:
两三年前的机子还是用Xp好

网友:
其实win7很好用了,没必要非得用xp

网友:
逼着用瘟7,明显是软件为硬件开道。

网友:
BIOS   里的硬盘模式的问题

网友:
已经习惯win7了

网友:
烧年,与时俱进吧~

网友:
所以我去买了个成色还不错的二手 T410 ,价格还便宜,装个xp专门干活用的,游戏和日常使用都在台机上搞,电脑中病毒了也不怕,以前重装一次系统要累死,现在感觉幸福满满

网友:
很多驱动没有xp.,特别是笔记本特定型号的显卡

网友:
要么装虚拟机,要不台式机

网友:
没办法,这是逼着你与时俱进的节奏

网友:
习惯就好了。

网友:
公司加密软件不支持win7比较悲剧

网友:
要与时俱进

网友:
主要是现在的硬件驱动都找不到支持XP的了

网友:
可以安装的,设置可能麻烦点,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XP下的驱动了。装了也没法用。

网友:
win 10都要来了,你还在用xp吗

网友:
用虚拟机吧

网友:
趋势呀,曾经用了10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时俱进了骚年,不要老是忘不掉老xp

+10086

网友:
win7 蛮好用的 没发现 什么软件 怎么怎么样

网友:
win7也蛮好用,但很多软件装不了64位的系统。

网友:
新的本子有些连32位的w7都不能安装,不只是内存限制问题,连网卡都没32位驱动。

网友:
用虚拟机吧,保证没问题

网友:
放弃XP吧!

网友:
我有一个本,装liunx,然后用虚拟机运行xp。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