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用过LIN网络芯片TJA1020

楼主(2014-10-27):
那位大神用过LIN网络芯片TJA1020  有的话请传个实用的从机和主机的电路图看看,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
手册上没有吗,那Lin标准上好像有的,应该很容易找到,记得主机和从机电路一样,就主机多一个220pf的电容

网友:
很简单的东西,照手册上来就可以。

楼主:
这几天看了好多网上的资料,说是和串口8N1的协议差不多,手上有几个小东西都从机,想问问各位大神主机的电路怎么搞D 好搞出来和从机通信试试,在逻辑分析议看LIN的数据看得我一头雾水!线上好多信号,但不知道那个是正确的LIN信号,我也把手上的器件拆开了,但发现从机电路和TAJ1020手册上写的不一致,因此请教各位大神是否有做过这样的东西提供给小弟参考参考啥

网友:
现在应该用TJA1021了,TJA1020是老版本。

楼主:
家里有好多都用安装了1020的片子哦,是老器件了,先从老东西学起呗!呵呵

网友:
和串口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