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的看门狗使用

楼主(2014-10-27):
DSP28335的看门狗使用,如何启用DSP28335的看门狗,如何喂狗,哪位有这个程序,能否提供一份?

网友:
看datasheet,系统控制及中断这一部分。

网友A:
Controlsuit里面有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trolsuit里面有例子

给的例子都是TI的,但是那个好像是不产生复位信号的,是产生中断的,而且初始化配置也有些看不明白,哪位大侠有自己弄过得例子,发一份给我参考下吧

楼主:
TI给出的例子是产生看门狗中断的,并且加入了一些计数变量,不好理解,也没有讲解看门狗的复位方式如何设置。
经过多方查找资料,弄明白看门狗的复位设置方式,程序如下:

EALLOW;
   SysCtrlRegs.SCSR = 4;        //WDRST模式复位。
EDIS;
   ServiceDog();                  //看门狗喂狗
EALLOW;
   SysCtrlRegs.WDCR = 0x002F;   //设置预定标器,注意101位!!!
EDIS;

然后在后面的程序中,固定时间喂狗即可:ServiceDog();。

网友(2016-12-13):
看门狗的复位设置方式,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