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TDEBUG仿真时出现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4-10-27):
  我用的是iar for msp430 6.1版本,请问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楼主:
但是设备管理器可以找到FETDEBUG 啊!
为什么仿真的时候会出现错误呢!

网友:
首先,检测你的硬件连接
再看设置Linker里面的OUTPUT,输出电压是否勾选

楼主:
请问我这样该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