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有空准备做一下春风电源!

楼主(2014-10-27):
方案是:把春风的模拟部份和数字部分分开用两块10cm*10cm的板。用镙柱上下放置。

好处:
1、减小了体积。2、配置灵活,如果一块有问题(比如焊接时把板子搞坏了)只要换一半就行。3、打板也便宜,两块10*10的板两百不到,如果是一块大板三百左右。 4、如果以后改专用的DA,AD电路时,只要更换控制板就行。

具体情况:

1、我把取样电路从模拟部分移到了数字控制板上,包括电流取样电阻、滤波电路及输出接口。(主板上也保留了这部份,但不接,电流取样电阻用导线短接就行。主要是为了板子使用更灵活),
  模拟板上只放了电源路咱,继电器,调整管。
2、取消了源来的232串口电路,但MCU上串口接品同样引出。准备接上蓝牙串口模块和笔记本通信。也可以用USB转串口模块(相信每个人都有)。
3、增加了SPI接口的引出,方便接液晶面板。(春风的原来的接口同样保留,不用时可以用接按键简化程序及面板电路)
4、原来的SWD换成标准的20口的JTAG接口。(反正不用时可以不接,只接SWD的几根线,全接上也不麻烦。)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焊好也上点图来看一下

网友:
经典作品  加油

网友:
顶个,后面发下成果图

网友:
支持一下,楼组加油。

网友:
有变压器木?

我也想做一个, 可是找不到有抽头的那种环牛.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是这想法

网友:
不知道打样了没?

网友:
楼主打样多几块板,俺们也想做

网友:
楼主的电路板画的很漂亮

网友A:
打板10x10  现在好像是50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板10x10  现在好像是50一块

淘宝看了一下确实是50,记得以前是90的

楼主:
元件已经在路上了,花了近两百元钱,现在就差变压器了,准备先把电路调差不多了再上变压器,还有修改程序,还可以玩一阵子。不准备一口气把它搞玩,慢慢搞,没事时搞一搞,当替补项目。

网友B:
很不错,能共享下pcb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能共享下pcb么

好像阿莫不允许的,不然给你两块板都行,还是算了吧,呵呵

网友C:
楼主能不能给下你的封装库,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给下你的封装库,谢谢

封装库很多是中文的,搜时前面加*

网友:
lz的模拟部分的地有没有铺铜,需不需要铺铜呢?

楼主:
我害人不浅呀,封人两人的ID了,呵呵,我算了一下成本,pcb板要100,买元件花了200多,变压器没买估计200,外壳估计得100(就用普通的铁壳加塑料前面面板),液晶屏串口蓝牙都用自己原来存的。前面板还没想好怎么做,最关键是还做不做得成还成问题。

网友:
期待楼主的成果,这个我一直想做,但是一直没有信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封装库很多是中文的,搜时前面加*

非常感谢,

网友(2016-01-19):
过去一年多了,不知道楼主的电源做出来了吗?效果怎样?

网友(2018-06-23):
他的TL084的电源正负都搞错了,Q1,Q3也把脚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