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一个怪事,想不明白。

楼主(2014-10-27):
3.3v有源蜂鸣器在靠近lm2576时竟然响声变得很小,移远一点又很响了!想不通!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A:
俩燥声相互抵消了???????????????

网友B:
难道是两个的频率差不多,相位相反?测量一下

网友:
测量一下

网友:
什么情况,两个之间有干扰

网友:
是不是2576外部带电感?

网友:
肯定2576外带电感了,与蜂鸣器内互相抵消了。

网友:
靠近电感了。

网友:
两者频率应该不一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两个的频率差不多,相位相反?测量一下

请问,蜂鸣器跟IC的相位怎么测试呢?

网友:
应该不是离2576多远的问题,是离电感太近的问题吧?

如果电感没有有加屏蔽罩,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编译原因:错别字!

网友:
怪现象层出不穷

网友:
应是蜂鸣器振幅大小受到干扰了吧。。。

网友:
估计是电感的干扰

楼主:
频定有电感。我回去用贴片电感试试,带屏蔽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俩燥声相互抵消了???????????????

lm2576没有噪声。

网友:
靠近电感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电感的磁场影响了蜂鸣器的谐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