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做光驱激光雕刻

楼主(2014-10-27):
光驱激光雕刻已经有很多人做过了,最近我也跟风做一个。架子是买的现成的,买回来发现和我在其他家买的光驱不一致,于是买了锯子和电钻重新加工了一下,费了不少事。

网友:
多大功率?

楼主:
激光器标称200mW

网友:
用什么软件?

楼主:
用inkscape加一个插件可以生成G代码,然后G代码用Grbl controller发送。如果想DIY一个,我可以发一个详细一点的。

楼主:
grbl是针对atmega328写的G代码解析器,开源的,编译为hex文件可以烧写到arduino中,hex文件要用xloader烧写。

网友:
激光,真的烧

网友:
不错,值得学玩!!

楼主:
grbl,https://github.com/grbl/grbl
接线图,https://github.com/grbl/grbl/wiki/Connecting-Grbl

网友A:
感觉挺好玩的,不过一直好奇光驱的电机怎么精确驱动的。

网友:
玩玩还可以,生产的话还是等阿莫的3号雕刻机了

网友B:
我从激光灯上拆了一个100mW 的,对着纸照了半天,一点痕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激光灯上拆了一个100mW 的,对着纸照了半天,一点痕迹没有。

可以用表面粗糙的深色的纸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挺好玩的,不过一直好奇光驱的电机怎么精确驱动的。

步进电机驱动用的是easydriver,也是细分的,8细分

网友:
很好玩 学习了,有时间copy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驱动用的是easydriver,也是细分的,8细分

拆开过普通的碟机看,好像是普通的电机。不过拆的光驱里是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过普通的碟机看,好像是普通的电机。不过拆的光驱里是步进电机

有两个电机,使光盘转动的主轴电机是普通的直流电机,使读取头运动的电机是步进电机,2相4线,好像只有20步。

网友C:
不错的说,激光 能切开你那块塑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两个电机,使光盘转动的主轴电机是普通的直流电机,使读取头运动的电机是步进电机,2相4线,好像只有20 ...

我也记不清了,是驱动光头的电机,好像只有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说,激光 能切开你那块塑料吗?

不行,焦点调不好的话,一张A4的白纸都难切开,包装用的纸盒子那种粗糙颜色深点的纸比较容易烧点。

网友D:
楼主的头像图片很像是激光打印机的激光盒构造,求出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头像图片很像是激光打印机的激光盒构造,求出处。

是打印机构造,出处不记得了,可以搜索相似图片

网友:
光雕你这几个字花了多少时间?

网友:
可以做吊牌

网友:
这个和LinuxCNC比怎么样?

网友:
速度快不快啊?

楼主:
速度不快,快了烧不出点。

网友:
补偿,效果咋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