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标称电流跟实际使用电流需要多少余量

楼主(2014-10-27):
10N60,我们使用的时候真的能够通过10A吗?望大家能分享一下使用或者测试的经验!

楼主:
一直在看,不敢轻易的发帖,怕被封号,这是第一次发帖,如果这里发错了,请告知一下,我改过来!谢谢!

楼主:
今天有请教了一家晶体管的FAE,他们说10N60,他们实际使用的电流可能是3A或者4A,没有那么高的电流,这是因为考虑了Rdson和结温。

网友A:
看手册里面,好像我一般用70度温度的那个数据做参考。

楼主:
另外关于MOS管的驱动电压的范围是多少,比如10N60的VGS是+-30V,那我们选取多少V呢?

网友:
个人经验只供参考,一般产器最大电流值等于MOS管标称最大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里面,好像我一般用70度温度的那个数据做参考。

谢谢,那假如是这个10N60的话,你一般是估算有7A左右是吧。另外就是MOS管不加散热器的话,建议是温升不要超过多少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假如是这个10N60的话,你一般是估算有7A左右是吧。另外就是MOS管不加散热器的话,建议是温升不要 ...

结到环境热阻   62.5℃/W
你要算下功率了,然后按照结温降额

网友B:
饱和导通状态下,不超过标称的一半。不饱和的时候,功率不能超标。
MOS管损坏主要有,电压击穿,电流击穿,功率超限。

网友:
我一般只用到三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饱和导通状态下,不超过标称的一半。不饱和的时候,功率不能超标。
MOS管损坏主要有,电压击穿,电流击穿, ...

好的,谢谢!另外还有温度

楼主:
下面共享一份MOS管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共享一份MOS管分析

谢谢分享,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另外还有温度

功耗温度与散热片大小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耗温度与散热片大小也有关系

是的!

网友D:
一般1/3的。余量留足点吧
我40A电流用了12个16N55,反正几年了都没炸过管子。。。

网友E:
一般是三分之一,不超过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1/3的。余量留足点吧
我40A电流用了12个16N55,反正几年了都没炸过管子。。。 ...

你的驱动MOS管是多少度,有没有加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三分之一,不超过一半。

好的,记下了!

网友:
mos管分析

网友:
Mos还是多耐整的,他有个plus电流,多看哈datasheet

网友:
一般都是一半到顶,保险点的话三分之一

网友:
我一般都是设计到一半,要考虑好散热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驱动MOS管是多少度,有没有加散热片!

加散热的,基本上满载工作在50度到60度之间

网友F:
看data sheet的SOA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饱和导通状态下,不超过标称的一半。不饱和的时候,功率不能超标。
MOS管损坏主要有,电压击穿,电流击穿, ...

个人认为,没有电流击穿一说,可以归结为“功至热熔”
MOS管都有时间功耗曲线,用到多少百分比看散热环境和"最大不确定"电流.只要确定散热无问题,偶发最大电流等于器件最大电流。
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准确答案,使用场合不同器件余量不同,比如开关电源 带PFC的变换功率管,余量可以比不带PFC的小。

网友H:
mos管损坏的根本原因是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认为,没有电流击穿一说,可以归结为“功至热熔”
MOS管都有时间功耗曲线,用到多少百分比看散热环境 ...

哦,学习了!是不是有驱动能力不足的情况存在,然后导致发热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mos管损坏的根本原因是热。

好的,一般规格书的结温都是150度,那我们最好使用MOS管的温度不要超过多少度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data sheet的SOA图

你好,请问是这个图吗,这个图我们应该怎么看的,我不会看,能不能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I:
这个得看具体的用途。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开关,损耗基本上就是导通电阻损耗;

网友I:
如果是用于开关频率比较高的场合,导通电阻的损耗只是其中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
如果是哪种用途,只要考虑MOS管的温升不要太高就可以。
所以,最好不要武断的认为不超过几分之几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用于开关频率比较高的场合,导通电阻的损耗只是其中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
如果是哪种用途,只要 ...

假如是100HZ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是这个图吗,这个图我们应该怎么看的,我不会看,能不能帮忙指点一下! ...

那个三角的下方是安全工作范围。比如这个管子Id是10A,但是只有Vds在10v的时候才能上到10A,所以你要根据你的Vds决定电流

网友:
公司用的是50N06

网友:
100HZ是很低的频率了,开关损耗不大。这样MOS管的电流可以大些。
可以按照导通损耗大致计算温升,再降额30%处理,看看电流可以流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三角的下方是安全工作范围。比如这个管子Id是10A,但是只有Vds在10v的时候才能上到10A,所以你要根据 ...

好的,谢谢!这样我就明白了,电流大小还要根据时间来定的是吧,由10us到100ms得出工作的频率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得看具体的用途。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开关,损耗基本上就是导通电阻损耗; ...

是的,是不是可以算成是:I*I*R=W为MOS管的功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收藏了!

网友:
低频应用几分之几都到不了

网友J:
看vgs,散热条件,频率。实际工况测温度也是个办法。

网友:
参数多了,耐压,电流,结电容,等等,要考虑的很多

网友:
好久不看器件手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vgs,散热条件,频率。实际工况测温度也是个办法。

好的!学习了

网友:
开关损耗要开开关速度的。负载不同也有影响。其实很多时候时出现负载或电源的变化才是炸管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这样我就明白了,电流大小还要根据时间来定的是吧,由10us到100ms得出工作的频率是吧! ...

导通时间短的话,电流就可以大一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取最小值就安全了。这个是管子本身的极限,外界因素比如散热也不容忽视,但是散热再好,工作在安全区外还是不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是不是可以算成是:I*I*R=W为MOS管的功耗

是的,但RDS需要根据VGS电压,工作温度等条件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具体的数值可以看下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但RDS需要根据VGS电压,工作温度等条件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具体的数值可以看下规格书 ...

好的,谢谢!

网友:
看散热情况,散热好余量可以小一点

网友:
一般2.5倍吧,除非你散热片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