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有的单片机设备有看门狗可还是经常死机

楼主(2014-10-27):
如题:为什么有的单片机设备有看门狗可还是经常死机,通过从启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有看门狗,并不一定开启了看门狗;
开了看门狗,并不一定设置对了狗;
设置好了狗,还有可能卡死在喂狗;
所以现在新的MCU推出窗口看门狗。

网友:
楼上回答的非常好,关键是还非常工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看门狗,并不一定开启了看门狗;
开了看门狗,并不一定设置对了狗;
设置好了狗,还有可能卡死在喂狗;

这个回答很好呀,看来MCU应用的不错,请问是从事哪个具体行业?

网友:
果然自古二楼出真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回答很好呀,看来MCU应用的不错,请问是从事哪个具体行业?

说实话没做过太多应用。第一年工作在半导体行业。公司是搞MCU的,负责仿真测试MCU上的部分模块及驱动编写。现在从事嵌入式linux相关的东西。与MCU慢慢远了,当是个爱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看门狗,并不一定开启了看门狗;
开了看门狗,并不一定设置对了狗;
设置好了狗,还有可能卡死在喂狗;

非常好,很押韻。

网友:
是滴,自古英雄出二楼。

网友:
准备把二楼的话复制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看门狗,并不一定开启了看门狗;
开了看门狗,并不一定设置对了狗;
设置好了狗,还有可能卡死在喂狗;

请问,窗口看门狗与普通看门狗,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窗口看门狗与普通看门狗,有啥区别

窗口看门狗,所以称之为窗口就是因为其喂狗时间是一个有上下限的范围内,你可以通过设定相关寄存器,设定其上限时间和下限时间。喂狗过早或者过晚都会不可以。
所以,当程序卡死在喂的的地方时(也就是不停地喂狗),也可以检测出来。

网友:
明白了,感谢!

网友:
窗口看门狗好

网友:
学习了窗口看门狗

网友:
窗口看门狗,行!

网友:
嗯,目前的产品就是用的窗口看门狗

网友D:
说实话,虽然有,但是都没开过
实际上,如果司机了,重新启动也得把现场保护的非常完美,否则是没有用的,例如我正在输出一个信号,但是重启后这个输出就没有了,是待机状态,因为这个信号驱动的结果是比如一个编码器我们记录这个编码器的数据,重启后,需要继续,但是实际上重启后的变量都是0,比如我们保护这个寄存器不被清零,实际上死机之前往往是乱了或者被什么静电弄乱了,此时寄存器的内容可能是错误的,重启后,这个变量的值是用呢,还是不用呢?好吧,可以CRC校验一下,但是死机的时候正好在计算CRC之前呢?如此,工作很多,如果存在很多这样的数据,只要一个数据有问题,设备可能形成致命的损伤。总之,不好办啊。

网友:
窗口看门狗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
看到窗口看门狗 我就想起有一种拉线式的急停开关,当绳子过松或过紧的时候都为急停状态,只有适当的力拉着的时候才是非急停状态,这样就可以避免关键时刻绳子断了急停就不起作用了,用的大概也是一样原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虽然有,但是都没开过
实际上,如果司机了,重新启动也得把现场保护的非常完美,否则是没有用的, ...

所言甚是,一直在找看门狗方面的资料,但是从来没有找到如何能正确保持看门狗发生前的工作状态的资料。

网友:
二楼不错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言甚是,一直在找看门狗方面的资料,但是从来没有找到如何能正确保持看门狗发生前的工作状态的资料。 ...

试过了,比较麻烦,简单的还行复杂的不行了,另外,判断是短时间断电还是复位,有时候也会失败,要知道短时间断电可能使外设比如变频器已经停止工作了,所以,很麻烦的。

网友:
二楼说完了

网友:
窗口狗没用过,落伍了

网友:
看门狗正常运行了吗?

网友:
2楼是个高手

网友:
设置好了看门狗,还需要定时喂狗啊……。喂好了才会帮你看门,不然他就会来给你捣乱……

楼主:
哦,原来看门狗是这样,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有狗,还得好好伺候

网友:
用乔布斯经常说的一句话:你这家伙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些干什么!

网友:
见过在中断中喂狗的,我说什么好?

网友:
觉得还是直接硬件设置开门狗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看门狗,并不一定开启了看门狗;
开了看门狗,并不一定设置对了狗;
设置好了狗,还有可能卡死在喂狗;

弓虽丁页

网友:
窗口看门狗

网友:
看门狗不解决死机的问题,只是死机后的一种补救手段,好的设计是不需要看门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