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7S109AFTG,东芝新一代驱动芯片之王。

楼主(2014-10-27):
这两天有人给我介绍了一款新的东芝芯片,TB67S109AFTG。
感觉比TB6560AHQ要强,但是比TB6600HG要差一点。但是价格只是TB6560HQ的一半多点。
好东西,决定给大家分型一下。

50V/4A/32细分,论性价比,可能目前最好的一款了。

Output Current IOUT(peak) 4 A
Output Voltage VO 50 V

Full, Half, Quarter, 1/8, 1/16, 1/32 step resolution,BiCD Clock-input 2-phase bipolar stepping motor driver,PWM current control,High output current,Low R-onUndervoltage,Overcurrent,Overtemperature

网友:
什么价格?有一个三垦的大约在12左右。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网友A:
芯片性能挺好,什么价格?

网友:
好像还不错,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最近打算搞一个步进驱动控制一体的,mark

网友B:
哪里可以买到呢,有样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可以买到呢,有样品不

这边哥们测了还不错,所以分享下呵呵。
原理图如附件。
需要样品的话可以去百度搜一下应该能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性能挺好,什么价格?

小批量8块钱肯定能够拿到,大批量我们也不太清楚,还没谈。

网友C:
TB6560ahq曾经自己做过一块驱动板,做梯形加减速运动,在高速时(算了一下最高速时大概700来转)不失步的情况下能的情况能正常工作,就是发热量挺大的。速度再提上去就堵转了,两三下芯片就击穿了,废了两片芯片都是这个情况,至今不知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边哥们测了还不错,所以分享下呵呵。
原理图如附件。
需要样品的话可以去百度搜一下应该能找到的。 ...

谢了,我去找找

楼主:
这样你把地址给我发下邮件,我们寄给你好了。
stanley@chipspower.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TB6560ahq曾经自己做过一块驱动板,做梯形加减速运动,在高速时(算了一下最高速时大概700来转)不失步的情 ...

  如果是普通的57电机,非加长的,应用电压有余量,估计是电路板设计问题。如果驱动电压大于36V,接近芯片的最大值时,对芯片的驱动电源端的滤波要处理很很好才行。滤波的电解最好是选择高频低阻的
一般在36V及以下应用,驱动电源滤波处理好,堵转时损坏的概率相对会低很多。不过6560的几个大电流引脚排列相对难处理一些,像TB6600、STK682-010、TB67H302这类芯片,在设计PCB处理电源滤波相对方便,尤其贴装

  另外,有网友试过在高速堵转时把LM317烧坏,反而驱动芯片没事。最后也是调整滤波解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6560ahq曾经自己做过一块驱动板,做梯形加减速运动,在高速时(算了一下最高速时大概700来转)不失步的情 ...

没具体参数,大概问题估计是电源滤波没处理好,只是可能。

网友:
步进驱动mark

网友D:
牛叉,mark一下,体积非常小,不知道怎么搞散热。
还有这个只适用于小电流,1.5A,资料上写了,封装就在那摆着

网友:
步进驱动mark,记

楼主:
我们公司的TB67S109AFTG的所有打板资料

需要.pcb或者.sch的朋友可以查看我的联系方式然后给我发邮件 。

网友:
价格只是TB6560的一半多点?

楼主:
对呀TB67S109AFTG,毕竟封装成本在这里呢。
毕竟现在芯片刚出来,就卖到这个价位了,后续的价位会更便宜的!

网友:
关注一下,不知道耐不耐用,看样子挺不错的。

楼主:
我们目前使用没啥问题。

网友:
下不下来,LZ看下怎么回事?

楼主:
重新又上载一遍,如果还是看不到可以给我发邮件,我这边邮件上发给你谢谢。
chipspower@126.com

楼主(2014-12-05):
我们的联系邮箱:
xsd@chipspower.com

网友:
电流小了啊

网友E:
有现成做好的板子吗,或者空板?我想买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现成做好的板子吗,或者空板?我想买来试试.

您可以试一下我们的方案.70v 7A 256细分.加995971182

楼主(2015-10-20):
电流确实小,不过价格在那里摆着呢,只适合驱动1A以内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现成做好的板子吗,或者空板?我想买来试试.

目前没有多余的板子,你可以去某宝搜索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有多余的板子,你可以去某宝搜索一下。

有没有ALTIUM格式的原理图和PCB啊,害怕画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ALTIUM格式的原理图和PCB啊,害怕画错

AD系列是 Protel 99SE 的升级版本,自行导入即可。
后续有技术问题邮件联系leo@chipspower.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AD系列是 Protel 99SE 的升级版本,自行导入即可。
后续有技术问题邮件联系 ...

就是99的版本也没有啊,只有PDF,能否上传一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样你把地址给我发下邮件,我们寄给你好了。

1048388@QQ.com,能否提供PROTEL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48388@QQ.com,能否提供PROTEL原理图

TB67S109AFTG(OSQEL的资料已经发到您的邮箱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TB67S109AFTG(OSQEL的资料已经发到您的邮箱了

谢谢了哈,准备用这个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了哈,准备用这个器件

有啥问题随时联系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啥问题随时联系

就是不知道这个片子性能如何,我准备代替A4988,但是看这个芯片的内阻有点大 0.5欧姆左右,A4988才0.4哈

网友:
楼主,请问你自己测试过没有,这款芯片长时间工作的最大稳定电流能达到多少

网友G:
我一直在你店里买TB6600的,但是这款芯片焊接麻烦,而且价格稍贵,想改方案,我目前的平均电流差不多在2A多点

楼主(2015-11-23):
引用 网友F:
就是不知道这个片子性能如何,我准备代替A4988,但是看这个芯片的内阻有点大 0.5欧姆左右,A4988才0.4哈 ...

您用A4988实际工作电流 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一直在你店里买TB6600的,但是这款芯片焊接麻烦,而且价格稍贵,想改方案,我目前的平均电流差不多在2A多 ...

手工焊接的话TB6600HG比贴片的还容易些,如果每个月批量大还是贴片更方便。
价格也是根据单次采购数量有关系的。
选择芯片首先要考虑芯片是否批量生产?是否即将提产?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

网友:
谢谢楼主,有时间做个板子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用A4988实际工作电流 电压是多少?

1.5A希望这个能到2A

楼主(2016-10-27):
引用 网友G:
我一直在你店里买TB6600的,但是这款芯片焊接麻烦,而且价格稍贵,想改方案,我目前的平均电流差不多在2A多 ...

长时间工作2A肯定没有问题的,TB67S109A正在批量打板子,等做好后免费送100块哈,有需要的留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叉,mark一下,体积非常小,不知道怎么搞散热。
还有这个只适用于小电流,1.5A,资料上写了,封装就在那 ...

觉得109AFTG封装小,可以用109AFNAG啊

网友(2017-05-14):
引用 楼主:
觉得109AFTG封装小,可以用109AFNAG啊

有109AFNAG 完整方案 原理图与PCB板图吗?

网友(2018-07-31):
虽然TB67S109AFTG 性能不错, 但是与TB6560AHQ比,散热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
插件功率封装怎么跟贴片小封装比呢,成本差异在哪里摆着

网友:
芯片的封装小, 散热与TB6560A 对比没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