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免费测试,请解释下

楼主(2014-10-27):
之前在嘉里创做的板子能明显看出是做了飞针测试。焊盘上面能看到很小的针扎过的痕迹。
现在很多板子打回来,焊盘光滑的很。
是测试技术不一样了还是??
对测试不是很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

这是个回答还是真就只是到处看看?

网友:
曾经看过测试焊接在pcb板上贴片元件的机器,也是用飞针测试,啪啪啪,速度超快,也看不出扎点。其实我也不知道撸主的问题。

网友C:
首先,我们全部是大工作板测试,所以不会出现简单的板什么的就不测的情况,这点可以放心。
另外,单面板是不测的,因单面板孔内无铜,飞针主要测孔无铜现象,而在生产过程中我们还有AOI测试,对线路缺陷进行检测,这是一道保险。
关于焊盘痕迹,经过飞针的是会有的,这可能也是飞针的一个缺陷吧。不过一般IC上才会看得很明显,所以说可以这么说只是说明显不明显,毕竟是肉眼看。

补充一点:全部免费测试指的样板,不是小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们全部是大工作板测试,所以不会出现简单的板什么的就不测的情况,这点可以放心。
另外,单面板是 ...

最近我们也用你们的服务了.学习了

网友:
把几天前打样的板子拿出来看了一下,有飞针测试的痕迹,但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深了,有些焊盘上的痕迹看不太明显。

网友D:
关于测试,是有点小变化。下面就以样板系统订单为例细说:
2014-10-18发现后台系统上多了细分项目:小板测试或工作板测试,客户端的测试记录一样的有分类显示。(详情见下图:可能近段测工作板的情况较多,昨天27号出货的,翻看了8页也没看到测小板的内容,只好到17号找了一个截图参考看下)

小板测试:表示板子先成形,单片出货的先锣铣成单只(PCS)或者拼板出货的先锣铣成一个拼板(SET),要V-CUT的V好后;再拿去用飞针机测试(像原来一样),然后待人工目测QC。
工作板测试:表示板子先用高速飞针机(今年9月前新购的)测好整个工作板后,再去锣铣成型,将各客户的板子分下来;再待QC。
请仔细对比看下下面截图,但凡测工作板的记录里,不再显示锣边的数量,与测小板的流程稍有不相同。至于楼主所说的痕迹问题,就不大清楚了,可能是高速飞针机速度快,针细,也许痕迹不明显些。

但是有一个情况请注意:因单面板不免费飞针测试,所以单面板的话,通常没扫描测试数量,只会扫描QC数量以及前工序的AOI光学线路检测(中测),
见下图:图片文件名为31-34为系统后台截图;图片文件名为30和35为客户端截图

题外话:WIP进度查询里,所有蓝色字体都能点开看到下级各详细情况,只有QC数量扫描上来了,才表示板子已好,可包装打印出来单等发货了,接着只需等待快递统一来收件走。(另附点,客户端发货截图)

这些内容不光系统上可查看到,电脑下单助手和手机下单助手(支持安卓与苹果系统)里一样能查看到;安装并登录下单助手后,但凡时效性强的内容小助手都有主动提示的功能。

网友:
学习一下对PCB测试,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测试,是有点小变化。下面就以样板系统订单为例细说:
2014-10-18发现后台系统上多了细分项目:小板测 ...

感谢这么详细的解答.了解了 .
顺便提下.最近的 打了个样.10*10.蓝色的板子.
1: 给发了12块  2:免费给镀金了.
大赞一个

网友:
回复的很详细啊。。。。不过确实jlc的品质还是可以的,不是广告,个人打样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回答还是真就只是到处看看?

积分不够,打打酱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回答还是真就只是到处看看?

估计是到处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