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ise真是憋屈,慢死了,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2014-10-28):
随便一次par就要20分钟以上,那是i7的机器呀
加内存有用么。

网友:
如果工程很大的话,是很费时间的,内存大会好一些

网友A:
ise以后退出历史了,现在叫vivado

网友:
这个应该从FPGA的原理上来说基本就是这个速度了。

所以不能从传统编程的角度来搞FPGA了。

还是先仿真通过,然后再在具体芯片上测试。

网友:
我感觉linux的机子跑这些快一些

网友:
ise10就可以了,我用ise9

网友B:
加大你的内存,更换你的CPU,换成SSD硬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C:
用服务器来运算,可以试试

网友:
如果常用,上台至强工作站吧!

网友:
深有同感,同样逻辑量的代码在quartus上编译会快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大你的内存,更换你的CPU,换成SSD硬盘

有个多核运行设置,稍微有点作用。加大内存没有多大作用。
换SSD硬盘,提速明显。

网友D:
我ISE还没用熟 vivado就出来了     据说快很多

网友:
服务器的数据处理能力远远大于普通PC机的

网友:
我这quartus也一样慢,i7 8核,32g内存也得跑3个多小时

网友E:
看楼下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楼下怎么说!

LX没什么说的,哥完整部署一个芯片需要两天。所以只有两个办法:1,写代码时注意完全不存在歧义;2,部署前仔细进行功能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ISE还没用熟 vivado就出来了     据说快很多

噱头而已,没感觉快

网友:
项目大,那就是木办法的事。

网友:
这么说,工程文件很大啊

网友:
工程多大呀要编译这么久

网友F:
最近一直远程控制实验室的工作站跑Quartus,否则在自己电脑上,一天都调试不了几次。

网友:
搞芯片设计的大神好多呀

用过actel才知道quartues的速度简直就是神速,我现在用actel的liber综合一个100LE的逻辑都要用掉1分钟多,quartues只用20多秒

网友:
加大内存,硬盘上ssd

网友:
是64位的系统么?如果不是换个64位的试试

网友:
没跑过~暂对fpga无研究计划。。

------
发现回错帖子了,抱歉~

网友:
对多核优化很烂的,你综合的时候一般cpu才站用不到10%

网友:
换个linux服务器吧,可以快很多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做这种大工程啊!!!

网友(2014-11-27):
引用 网友C:
用服务器来运算,可以试试

我为此买了一个2手服务器,淘宝上画了800元的样子。时间没有缩短。
最近刚做的这个项目用两个DDR2内存,编译主要时间是PAR,编译一次要30分钟。一个小小修改要看到结果是半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非常郁闷也没有法。一个夏天都编译进去了。
用MODELSIM仿真过了,因为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出现BUG,也不能用MODELSIM试验,更浪费时间(这个设计用MODELSIM跑的话,10分钟才能走硬件实际4,5秒的样子 )。
不知道VIVADO怎样,等看看。

网友:
看过人家在NI上给FPGA改22个位中5个位的数据,重新综合人家告诉我要半小时

网友:
硬件提升是一方面,没怎么用过Synplify,相对ISE速度会快么?...

网友G(2015-02-07):
引用 网友A:
ise以后退出历史了,现在叫vivado

Vivado编译速度怎样?

网友:
开发FPGA需要非常牛逼的机器,不然编译慢得要命

网友:
烧钱 提升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Vivado编译速度怎样?

还行吧,看机器配置啊

网友:
计算密集型,找个超强的机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最近一直远程控制实验室的工作站跑Quartus,否则在自己电脑上,一天都调试不了几次。 ...

quartus对多核优化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quartus对多核优化很好?

好像没啥优化,或者我没找到开启的地方。四核机器,最多占到25%的CPU。Quartus 13.1

网友:
linus为什么会快呢?

网友:
上超级计算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