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操作系统中如何实现us级的延时呢

楼主(2014-10-28):
请教大家一下,如果使用了RTX或者UCOS系统后,基本的时基是1ms,那么有的硬件驱动设计时需要延时几个us的时候,如何使用操作系统的实现呢。是单独用一个定时器来实现吗

网友:
5us 以下添加 nop 解决
5-50us 轮询timer的count寄存器,精度一般在1us左右
50us以上则可以考虑使用timer中断了,但误差可能在3~Nus(要看OS的中断延迟)

网友:
同问~~~一直用while来做us延时~~很不方便~~

网友:
标记。在操作系统中如何实现us级的延时。

网友:
EA=0;//关总中断
delayus(10);//延时
EA=1;//开总中断

网友:
等大牛出来,我也好奇,一直裸奔的路过

网友:
需要时就上定时器,操作系统自己不也是用定时器嘛

网友:
帮顶,最近在学习uCOS-II,等高手解答

网友:
1、要么查当前计数器的值(可以时基定时器也可以是另外的定时器)
2、要么单独使用另外的定时器,用完就关。

非常同意2楼的处理方法

网友:
用汇编写出延时

网友:
Delay(10)来做吧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空等NOP就行了

网友:
时间长的一般用定时器吧,能把CPU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