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无刷电调方案,哪个更容易调试?

楼主(2014-10-28):
与其说是电调,不如说是一个有感无刷直流电机驱动模块。
控制对象:无刷直流电机(霍尔),功率100W ,额定电压24V,额定转速300rpm,额定电流5.9A,额定转矩0.32NM
主控MCU:STM32F013RC
======================================================================
这几天在坛子里看了好多电调方面的资料,特别是《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给我很多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其中在MOS控制这块,主要有自举升压办法+6个NMOS的办法,还有就是采用3PMOS+3NMOS的搭配。
考虑到IR2130的一些优势,我构思了下面的几个方案,希望前辈们看一下,我想加快进度做起来
由于电机是霍尔的,所以电路中的电压过零检测就可以先不做。
方案一:stm32IO口直接控制3PMOS+3NMOS,即类似MK电调的方案,有点担心PWM信号隔离问题和死区问题;

方案二:stm32+IR2103+6NMOS,自举升压方式;

方案三:stm32+IR2103+3PMOS+3NMOS,这个方案似乎没见过有人做的,我想只要把自举升压电容和二极管去掉,直接用HO LO控制MOS,MOS端使用MK项目类似的电路,不知是否可行。

方案四:stm32+6n137+3PMOS+3NMOS,做的量少,就直接用高速光耦了

=======================================================================
原理图正在画呢,STM32最小系统也是第一次做,之前一直用最小系统模块。
希望确定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案,第一次做不敢做复杂啊...

编辑原因:IR2130改成 IR2103 以免误解

网友A:
当然第一个了,IO输出加个二极管就隔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第一个了,IO输出加个二极管就隔离了。

二极管加在MCU和MOS之间吗?要不要考虑二极管的压降问题啊?

网友B:
一、二见的多,一的情况电流不超过15A就可以。15A以上的才用二.
一的话还是要保护一下的,二极管之类的,多的不知道了。航模上都这样。

网友C:
方案三我做过,楼主做的是有霍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案三我做过,楼主做的是有霍尔的?

嗯嗯,做的话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我的是有霍尔的,不是四轴用的,是小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二见的多,一的情况电流不超过15A就可以。15A以上的才用二.
一的话还是要保护一下的,二极管之类的,多 ...

15A这个是不是对应的STM32  3.3V Vgs对应的工作电流啊?
您说到方案2的工作电流大,是不是由于自举升压电路的存在,导致Vgs相对第一方案较大,所以工作电流比较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做的话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我的是有霍尔的,不是四轴用的,是小车用的 ...

那就很简单了,不存在启动检测的问题了。车用的话肯定还是有霍尔的好。保证硬件没有问题的话,关键就是调参数了

网友:
从稳定性上考虑,方案2是最合理的,别的方案感觉不是常规用法

网友D:
建议使用方案二
Ir2103+6NMos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A这个是不是对应的STM32  3.3V Vgs对应的工作电流啊?
您说到方案2的工作电流大,是不是由于自举升压电 ...

是的,15A电流不大,直接推就行。电流大了就Vgs大些,另外N管特性比P管好,全N容易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15A电流不大,直接推就行。电流大了就Vgs大些,另外N管特性比P管好,全N容易做。 ...

好的,那我就用方案二了,主要是考虑到电机的启动电流肯定是额定电流的几倍大,如果启动电流上不去的话小车起动乏力
那我先把原理图画完,到时候您看到我的帖子一定要来拍砖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使用方案二
Ir2103+6NMos

好的,原理图走起~

网友E:
方案二是用的最多的,也相对最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案二是用的最多的,也相对最容易

请问IR2103这个芯片的VCC给多少呢?
STM32用的是3。3V  板子上还有5V 12V可供使用。
看到有个朋友在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IR2103
里面说到VCC给了12V,然后产生了电流倒灌的问题。
下面是参考内部图

网友F:
最近我也在弄这个,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我也在弄这个,MARK

嗯嗯, 正在画原理图,画完晒出来给大家拍砖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IR2103这个芯片的VCC给多少呢?
STM32用的是3。3V  板子上还有5V 12V可供 ...

应该是12v啊  怎么会有倒灌,电路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12v啊  怎么会有倒灌,电路有问题吧

好的,我就按照12V开始设计的
实验的时候看一下情况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就按照12V开始设计的
实验的时候看一下情况就行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