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urface pro3 加外接显示器进行编程(VS2013)的照片

楼主(2014-10-28):
surface pro 3 是12寸的,外接显示器是22寸的,键盘是传说中“生不如死”但是我天天在用的实体键盘,显示设置是复制模式,我偶尔也会用扩展模式。
照片中显示出来的22寸显示器比12寸的平板没大多少,可能由于22寸摆放位置找比较后面,拍照时透视原理导致的。实际使用的感觉,22寸比12寸还是大很多。
那个键盘还可以在链接处折起一个小高度,键盘形成一个小斜坡,但是我现在很喜欢键盘和桌面很平基本没什么高度的那种感觉。

网友A:
壕壕壕壕壕壕壕壕壕壕壕壕壕壕壕壕壕壕如果有这平板的预算还是买t440划算

网友:
使用感受怎么样?surface 的便携办公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错哦 除了贵了些

网友:
感觉还不错啊

网友B:
看上去还不错啊,编译起来压力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还不错啊,编译起来压力大吗?

编译速度很快,比飞机还快.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C:
我SP2用的台式蓝牙键盘,感觉好很多。
楼主大小屏来回看的话,不会不习惯吗?
看来搞个SP3玩玩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SP2用的台式蓝牙键盘,感觉好很多。
楼主大小屏来回看的话,不会不习惯吗?
看来搞个SP3玩玩也不错。 ...

一般情况下看大的那个屏幕,
有时想进行一些触摸操作,当然就要用到小屏了。

网友:
看着真心不错啊……可以变形的平板……这个这么好用的话,一定比IPAD性价比高了啊

网友D:
我目前用pro2,满意中。
自己开个小工作室出台湾、国产的芯片,在工作室就接个17寸,外扩7口USB3.0接入保准键盘及各仿真器烧录器完全没问题。
晚上回家插头一拔。。。
关键出差时感觉轻多了,很方便。
偏重,适合平板轻量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目前用pro2,满意中。
自己开个小工作室出台湾、国产的芯片,在工作室就接个17寸,外扩7口USB3.0接入保准 ...

能不能发一个你用的7口usb3.0的购买链接给我,我想重新买一个usb3.0 hub。
之前买surface pro 3 送了一个2.0的hub,还没用多久,接触不太良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发一个你用的7口usb3.0的购买链接给我,我想重新买一个usb3.0 hub。
之前买surface pro 3 送了一个 ...

已经下架了,链接打不开。你到电商上面找找。
ORICO 奥睿科 H9978-U3 7口USB3.0集线器USB HUB分线器 NEC芯片 带电源 黑色 ¥199.00

网友:
再買個藍牙鍵盤,主屏就可以放到側面,也可跳分屏顯示。

网友E:
surface pro3 硬盘坏了你哭吧

网友:
不错!高大上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下看大的那个屏幕,
有时想进行一些触摸操作,当然就要用到小屏了。 ...

外接显示屏复制模式时,本身的屏可以关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接显示屏复制模式时,本身的屏可以关掉吗?

使用“仅第二屏”的模式,就只用外接屏,本身屏不亮。
此时本身的屏还可以触摸,不过靠盲摸的办法来估计触摸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surface pro3 硬盘坏了你哭吧

所有的硬盘都有可能坏,
surface pro3 用的是固态硬盘,
质量怎么样,还有待验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所有的硬盘都有可能坏,
surface pro3 用的是固态硬盘,
质量怎么样,还有待验证。 ...

你用的是多大的,如果全问工作在这台电脑上,我估计要我用512G的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是多大的,如果全问工作在这台电脑上,我估计要我用512G的才够用.

我用的是128G,是不够用,所以我还有些软件暂时还在原来的笔记本上用。
我也感觉我是512G才能完全满足。
其实如果有些视频或者备份之类的东西放在自己3TB的百度云上,256G的硬盘也应当够用了,可惜预算有限,暂时用了128G的固态硬盘。
还不知道以后能不能自行更换256G的固态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28G,是不够用,所以我还有些软件暂时还在原来的笔记本上用。
我也感觉我是512G才能完全满足。

嗯,我现在320G的硬盘 + 240G的SSD都感觉不太宽裕.

网友:
看起来真方便啊 surface只有一个usb口,这个看起来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壕壕壕壕壕壕壕壕壕壕壕壕壕壕壕壕壕壕如果有这平板的预算还是买t440划算

t440 如果有 电磁笔 的话,绝对买他。但是现在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28G,是不够用,所以我还有些软件暂时还在原来的笔记本上用。
我也感觉我是512G才能完全满足。

surface 换硬盘的难度很大!非专业玩家 搞不定的

网友:
办公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