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设计一款低成本雕刻机控制器

楼主(2014-10-28):
有想法设计一款低成本雕刻机和铣床控制器出售,USB 接口 或者 网线接口,
初步STM32 为主芯片, 支持G代码的,小线段缓冲速度前瞻,直线,圆弧等插补由控制卡完成,脉冲频率最高4M , 最多6轴, 脉冲+方向 信号,可以接对刀仪,继电器等,
请大家提建议和意见:

1.需要什么样的功能
2.达到什么样的指标
3.最终可以接受的价格

欢迎一切意见

网友A:
楼主啥背景介绍介绍

网友B:
类似USBCNC那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啥背景介绍介绍

非官二代,非富二代,数控刚刚入门新手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USBCNC那种吗?

USBCNC 没用过呀,比MACH 好用?

网友:
顶你,做好了开源

网友:
顶贴,等待大师开源,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多数需求不是需要一个能读取G代码的控制板,而是能驱动n轴的带软件API开发接口的控制器。有了这个再 ...

带 SDK, 可二次开发的多轴运动控制卡,现在市面上比较多,机器人,贴片机的应用应该有很成熟的产品吧?

如果有特殊的要求,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应该可以找到解放方案,实在不行,定制个多轴的控制器也应该可行

网友:
真是关公面前刷菜刀,楼主勇气可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就等你的了。你吧价格做偏移点就有市场了。记住要有精度。对于贴片机来讲,不需要插补都行,现在的 ...

开环多轴控制卡很多吧 ?  乐创,雷塞,凌华,好点的 GT ,galil, 大概价格从1000多到 3000,

另外,请指教 “要有精度” 是指?个人理解,开环系统,例如步进驱动的, 精度是否更多取决于 机械结构?

控制器能做到的也就是脉冲当量了吧?插补误差和算法相关,应该都大同小异

网友D:
要能用到铣床上的话功能参考标准铣床控制器(广数之类)
如果是铣床类(连续轨迹轮廓加工)
标准G代码解析要有,扩展的话可以考虑DXF或其他;
一般就是三轴直线两轴圆弧,扩展的话螺旋线、四轴联动,再高端点就样条拟合和样条插补;
一般T型加减速,扩展的话就S型加减速;
前瞻条数自然是越多越好,扩展的话自适应动态前瞻;
刀补要有,非线性补偿和线性补偿要有;
电子齿轮要有;
要有软PLC且支持在线编辑和调试;
........
还有很多,看你能做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能用到铣床上的话功能参考标准铣床控制器(广数之类)
如果是铣床类(连续轨迹轮廓加工)
标准G代码解析要有 ...

功能主要G代码缓冲和执行,另加一些其他控制指令,参数设置指令等等,
DXF 的转换可能在上位机控制程序中做比较合适
样条插补,STM32 的运算能力应该勉强可以,样条拟合估计很难,得上DSP + FPGA 的架构
以STM32 的RAM,前瞻应该可以较为有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功能主要G代码缓冲和执行,另加一些其他控制指令,参数设置指令等等,
DXF 的转换可能在上位机控制程序中 ...

国内还没见过哪家真正能把样条插补应用起来的,你能用STM32搞定的话,单卖这个算法模块就够你赚的了。
且不论样条,能在STM32平台四轴联动加刀补加非线性,速度上得去500K,速度规划做的好,大把人会抢着跟你买

网友:
要做好确实是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内还没见过哪家真正能把样条插补应用起来的,你能用STM32搞定的话,单卖这个算法模块就够你赚的了。
且 ...

Nurbs 样条插补,看算法 STM32 上可以尝试一下

刀补前瞻和速度规划是难点,得RAM 够用才行,如果用CAM 做刀补,就省事了
,既然是低成本经济型的,要求太高,银子要多了,没人买了,凑合着用吧

网友E:
市面都有4轴联动 750出货了 你还能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市面都有4轴联动 750出货了 你还能便宜

4轴联动有你说的750的,也有7500的,还有75000的,不同的产品定位对应不同的市场,对应不同的价格,上述三种价位的控制器之间比较的话,可以用便宜没好货来简单总结

网友:
支持一下,我也有做单轴的控制器,目前还是自己用,还不敢拿出来卖

网友:
支持并关注,打算自制雕刻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轴联动有你说的750的,也有7500的,还有75000的,不同的产品定位对应不同的市场,对应不同的价格,上述 ...

我的意思个人出的东西 除了便宜作为卖点 性能过得去,你还想高大上啊,就是做出高大上的东西你也没市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个人出的东西 除了便宜作为卖点 性能过得去,你还想高大上啊,就是做出高大上的东西你也没市场 ...

那要看性能“高大上”到什么程度,我接触过几个售价2K以内的脱机控制器,单从性能方面考量是很渣的,但是人家依然能够堂而皇之的在卖,有的还自信满满的放到展会上去。所以,这个价格区间的系统性能提升的空间是很大的,攻克一下几个重点难点技术(个人就能够完成),竞争力就可以明显提升。

网友:
对这行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要看性能“高大上”到什么程度,我接触过几个售价2K以内的脱机控制器,单从性能方面考量是很渣的,但是 ...

前提是整出实际性的东西来,再渣的东西也比空谈的好。

网友:
对这行不了解,持续关注中

网友F:
配套机电设备,你怎么规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要看性能“高大上”到什么程度,我接触过几个售价2K以内的脱机控制器,单从性能方面考量是很渣的,但是 ...

同感,可能相比较技术而言,做产品的态度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配套机电设备,你怎么规划的

目前着眼于:
经济型数控设备,如雕刻,切割
包含通用多轴运动控制场合
也可作为独立可编程运动器使用

网友G:
等楼主真的做出来了,你就舍不得卖那么低了。

网友:
我建议楼主做成雕刻机、3d打印、激光切割一体机,根据需要改换配件就可以用于不同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G:
等楼主真的做出来了,你就舍不得卖那么低了。

能上点量的话,价格低一点也行,亏本的话就没法玩下去了

控制器从最便宜的盗版的200到老外高端的N万,
合适的价格不好定

网友(2015-01-14):
记号,对这东西很感兴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H:
stm32做六轴运动控制?建议你仔细研究一下它的定时器参数,研究完后你仍然觉得此方案可行的话,那说明你还只是个运动控制门外汉。

网友:
居然来amobbs和莫大强生意

网友:
stm32出4m我笑了

网友:
有目的的设计,需要考虑成本。方案。技术途径。

网友(2015-02-27):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注意论坛规则,你这样有可能被封!

网友J(2015-09-28):
引用 网友H:
stm32做六轴运动控制?建议你仔细研究一下它的定时器参数,研究完后你仍然觉得此方案可行的话,那说明你还 ...

六轴需要准确的发6路脉冲,这个就可能办不到。

网友(2015-11-05):
引用 网友J:
六轴需要准确的发6路脉冲,这个就可能办不到。

我的卡6轴最高330K, 4轴最高500K

网友:
楼主在一年前就遛了!
在此讨论没有必要了。

楼主最后回帖发表于 2014-11-6 10:30:04
楼主最后访问网站于 2014-11-19 1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