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M123设计了一块飞控板做毕业设计用

楼主(2014-10-28):
本人毕业设计选的是四旋翼飞行,之前参加竞赛用的TM123的板子,
所以想自己设计一块飞控板,然后用优迪的玩具飞机改装一下,用
作毕业设计,可能上由于能力不够,板子焊好后,用jlink调试,第
一次能成功使用,但之后就无法识别了,现上传原理图和PCB文件
希望各位帮忙看看问题在哪里。。。。。。。。。。。。

网友:
3d效果不错的

网友:
我只看到VDDC没接电容,至少要0.1uf+2.2uf

网友A:
楼主是否方便共享接插件的3D库?

网友B:
不知道TM123对PCB敷铜是否有要求,以前遇到过这类问题。

网友:
3D效果刚刚滴啊

网友:
程序里修改了仿真接口的默认功能了不!?

网友C:
用ISP擦除程序试试。

网友D:
用LM Flash Program试下

楼主:
自己设计的板子,不自带jlink功能的,貌似不能用LM Flash programm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LM Flash Program试下

自己设计的板子,不自带jlink功能的,貌似不能用LM Flash programm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ISP擦除程序试试。

我用的是有源晶振,会不会问题出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TM123对PCB敷铜是否有要求,以前遇到过这类问题。

额,没这么坑吧?我是拿去华强打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方便共享接插件的3D库?

现在在外面,晚上回去上传给大家

网友:
一次能调试,说明板子没什么问题,可能是连接后什么设置改了,导致连不上

楼主:
可是出问题了,再好看也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出问题了,再好看也没用

找问题才是学习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