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天线露出的金色部分线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4-10-28):
最近用NRF24L01,现有模块太大,想买芯片回来贴在板子上,天线部分在PCB里怎么设置,做出来才会镀金?
就像NRF24L01模块上这种

网友:
绿油层要开窗,并且下单要选择沉金工艺,才会是金色的.

楼主:
我用的AD9,开窗我加topsolder层,做出来都是银色喷锡的

网友A:
PCB加工时表面处理工艺是 沉金 而不是喷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AD9,开窗我加topsolder层,做出来都是银色喷锡的

下单要选择沉金工艺,才会是金色的。(附图)

像邦定板,金手指,按键板下单通常要选沉金工艺才使用得了。

网友:
PCB画的天线发射距离很有限吧

网友:
好像PCB画天线的水很深,需要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加工时表面处理工艺是 沉金 而不是喷锡

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单要选择沉金工艺,才会是金色的。(附图)

像邦定板,金手指,按键板下单通常要选沉金工艺才使用得了 ...

明白,多谢指点

网友:
是的要选择沉金工艺的!

网友:
做板的时候选沉金就可以了~PCB上画天线得上网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