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_configure这个函数是在哪里调用的?

楼主(2014-10-28):
初学rtt, 在看串口的代码时, 发现配置中断方式以及打开串口 USART_Cmd(uart->uart_device, ENABLE); 等命令是在static rt_err_t stm32_configure(struct rt_serial_device *serial, struct serial_configure *cfg)执行的。
再查找, 确认 stm32_configure和其他几个函数组成了一个结构体
static const struct rt_uart_ops stm32_uart_ops =
{
    stm32_configure,
    stm32_control,
    stm32_putc,
    stm32_getc,
};

并在rt_hw_usart_init函数中, 指向了rt_serial_device的ops:
struct stm32_uart* uart;
    struct serial_configure config = RT_SERIAL_CONFIG_DEFAULT;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ifdef RT_USING_UART1
    uart = &uart1;
    config.baud_rate = BAUD_RATE_115200;

    serial1.ops    = &stm32_uart_ops;
    serial1.int_rx = &uart1_int_rx;
    serial1.config = config;

    NVIC_Configuration(&uart1);

    /* register UART1 device */
    rt_hw_serial_register(&serial1, "uart1",
                          RT_DEVICE_FLAG_RDWR | RT_DEVICE_FLAG_INT_RX | RT_DEVICE_FLAG_STREAM,
                          uart);
#endif /* RT_USING_UART1 */
可究竟是在哪里调用了这个函数呢?

网友:
/components/drivers/serial/serial.c

rt_device_control(...) --> rt_serial_control(...)
{
        case RT_DEVICE_CTRL_CONFIG:
            /* configure device */
            serial->ops->configure(serial, (struct serial_configure *)args);
            brea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