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jlink无法识别MKL26Z128,jlink是V4.34的。(已解决)

楼主(2014-10-28):
自己做了块板,焊好后连上jlink的SWD在KEIL的仿真选项里不显示连接到芯片,后来用ST—link在IAR环境下下载成功了,板子应该没问题,怀疑是jlink版本低。
请教一下用keil开发MKL26可不可以用4.70版本的,jlink要不要升级?还是一定要升级kiel。上传两张板子的照片。

网友A:
看下KEIL 4.70 DEVICE选项中有没有这个芯片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KEIL 4.70 DEVICE选项中有没有这个芯片型号。

正如楼上所说,要看支持芯片里是否有这款。
MDK4.70版本应该是过低了,当时KL26芯片还没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如楼上所说,要看支持芯片里是否有这款。
MDK4.70版本应该是过低了,当时KL26芯片还没出来呢。 ...

注意过确实没有mkl26的选项,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4.7支持mkl26?还有我看手册mkl26集成了稳压器但我接好usb口后稳压器输出只有1.27V只对地接了一个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注意过确实没有mkl26的选项,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4.7支持mkl26?还有我看手册mkl26集成了稳压器但我接好us ...

不知道你指的是否是VOUT33这个引脚的输出电压那么低,请看KLQRUG文档的“9.4 Voltage regulator operation modes”章节介绍。
如果外部电路正常,该稳压器应该会按照“Figure 9-4. Regulator output”图示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指的是否是VOUT33这个引脚的输出电压那么低,请看KLQRUG文档的“9.4 Voltage regulator operatio ...

确实是VOUT33引脚输出1.27V,我只下了led的程序,关于STANDBY位没有操作,这样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VOUT33引脚输出1.27V,我只下了led的程序,关于STANDBY位没有操作,这样正常吗? ...

如果你给这稳压器的输入端VREGIN引脚“Figure 9-4. Regulator output”范围内电压了,依旧输出这么低电压就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给这稳压器的输入端VREGIN引脚“Figure 9-4. Regulator output”范围内电压了,依旧输出这么低电压 ...

VREGIN引脚接usb的5V端了,这样是不是说有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VREGIN引脚接usb的5V端了,这样是不是说有问题呢?

请问你使用的是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FRDM-KL26Z_SC例程包中led工程吗?
我使用C:\FRDM-KL26Z_SC\FRDM-KL26Z_SC_Rev_1.0\klxx-sc-baremetal\build\iar\blink_red_blue工程在FRDM-KL26Z开发板上测试了一下,如果用J6那个USB口供电就能在VOUT33(TP4)引脚获得3.3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使用的是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FRDM-KL26Z_SC例程包中led工程吗?
我使用C:\FRDM-KL26Z_SC\FRDM-KL26Z ...

是一个程序,我的LED管脚变了,自修改了GPIO部分下载后led闪烁,谢谢你们怎么认真还做了实验,我自己再查查吧,麻烦你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使用的是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FRDM-KL26Z_SC例程包中led工程吗?
我使用C:\FRDM-KL26Z_SC\FRDM-KL26Z ...

问题解决了,我没搞懂这个稳压器是干什么的,我之前测只接了usb电源没供,之后usb和电源都加上后测电压就正常了。
顺便上传官方例程用到的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个程序,我的LED管脚变了,自修改了GPIO部分下载后led闪烁,谢谢你们怎么认真还做了实验,我自己再查 ...

我们这边如果有测试条件的话通常都会测试一下,以便帮助大家快些解决问题
遇到问题讨论一下往往能更快速地发现并解决问题,在论坛里讨论对今后遇到同样问题的网友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没搞懂这个稳压器是干什么的,我之前测只接了usb电源没供,之后usb和电源都加上后测电压就 ...

建议你看一下参考手册KL26P121M48SF4RM的“3.9.1.2 USB Power Distribution”章节,有几张不同供电情况下的USB regulator使用方式。

如果你的系统电流不大也可以只用USB的5V经稳压器输出的3.3v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过确实没有mkl26的选项,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4.7支持mkl26?还有我看手册mkl26集成了稳压器但我接好us ...

可以选ARM M0+,也可以调试的,呵呵!

网友:
直接用keil新版本吧,我用的是5.11,调试kl16没有问题,不过需要更换jlink仿真器到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