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锂电池电压检测,用电阻分压,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14-10-28):
3.7V锂电池电压检测,用电阻分压,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
我认为可以。

网友A:
还应该考虑ADC的输入阻抗,分压电阻适当再小点。

网友B:
要考虑IO输出高电平时MOS管能否关断,建议IO接NMOS,NMOS的D加电阻上拉到VBAT,这样去控制PMOS

网友C:
你检查电压的目的是什么?分析电量还是做充放电控制?

网友:
应该可以,但注意温升和你要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考虑IO输出高电平时MOS管能否关断,建议IO接NMOS,NMOS的D加电阻上拉到VBAT,这样去控制PMOS ...

根据你的建议,修改了下电路

网友:
应该接NMOS,同时放在 low side ,不要放在 high si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检查电压的目的是什么?分析电量还是做充放电控制?

目的就是测锂电池电压,做电压显示指示用。
用mos的目的就是降低功耗

网友:
用NMOS,关段断的时候整个电池电压都在IO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建议,修改了下电路

其实我的意思是这样:

当然,如果取样电阻对IO无灌电流,你的电路也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的意思是这样:

当然,如果取样电阻对IO无灌电流,你的电路也是可行的。

明白了,多谢了。
这样就是多了一个mos管

楼主:
电路最终修改为这样的了

其中,单片机是STM8L
+VBAT是锂电池电压3.7V,采集的对象。
CTL_BAT_DET是采集控制端
ADC_BAT是到STM8L的ADC引脚

电路中的参数和逻辑,帮看下有没有问题?多谢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1249-1-1.html
一样的问题呢

网友D:
我感觉没那么复杂,接地的MOS可以用一个IO口代替,IO口拉低时读电压。至于高电压加在IO口上面,可以对应的IO口接一个二极管到VCC即可。

楼主:
R5和R6用10K,是否太小了?能用1M或2M的电阻吗?
单片机是STM8L

网友:
好像分压电阻太大了,AD测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没那么复杂,接地的MOS可以用一个IO口代替,IO口拉低时读电压。至于高电压加在IO口上面,可以对应的I ...

实际操作下吧。我感觉这样是最优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的就是测锂电池电压,做电压显示指示用。
用mos的目的就是降低功耗

降低功耗没必要弄个开关吧,4.2/200K=21uA,可以忽略不记,比手机关机后的耗电小多了,

网友:
如果没有LDO直接IO控制就好了,如果有LDO加一个三极管就好了。没有必要用MOS管,当然土豪就无所谓了!

网友:
看错楼主题目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降低功耗没必要弄个开关吧,4.2/200K=21uA,可以忽略不记,比手机关机后的耗电小多了, ...

用100K分压,不知道STM8L的ADC接口可不可以,对与ADC的输入阻抗来说。

网友(2014-11-29):
引用 网友A:
还应该考虑ADC的输入阻抗,分压电阻适当再小点。

严重同意,之前就碰到过电阻分压AD结果老是不准的问题,后来发现分压电阻跟ADC内阻处在同一数量级了,换成小一个数量级的电阻分压后电压值就很准了。

网友:
用PMOS管,控制端设置为开漏输出不就行了,锂电池最高电压才4.2V,  STM8L是能承受5V的

网友(2015-01-11):
直接接VCC不可以吗? 这么复杂

网友:
热烈庆祝上一回复升级为注册会员

网友F(2015-04-04):
STM32,测锂电池电压。直接用100K电阻分压。经测试测量结果还可以。能满足一般测量锂电电压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F:
STM32,测锂电池电压。直接用100K电阻分压。经测试测量结果还可以。能满足一般测量锂电电压要求。 ...

大哥,你的电池电压是多大啊?我的电池24V呢

网友(2015-05-13):
后面可以加个跟随器

网友:
这个帖子对我帮助很大,谢谢啊

网友(2015-08-05):
用个管理芯片简单  也不贵

网友: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加mos就是多此一举,电阻适当加大些就可以忽略功耗问题!

网友(2015-12-08):
我之前做的一个产品是用一个1M加一个100k的电阻分压,电池是12V的,精度不高的话用这自带AD检测,精度高的话,自带AD也满足不了要求,加这么大电阻,功耗几乎可以忽略了。

网友(2017-01-16):
我觉得没有必要加MOS管,因为锂电池保护保护电路的电流损耗大概也是几十个uA的,同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2017-10-28):
我在项目中都是使用1M和2M做采样,误差不大,可以满足需求,而且成本更低,功耗也会降低到几个微安

网友(2018-05-11):
为什么不直接在电池端串入电阻分压来检测?

网友(2018-07-07):
全部电路都用3M电阻的路过,根本不需要那么准确,要准的话不可以标定下吗?

网友:
低功耗产品的电量检测,很受用

网友G(2018-10-11):
一节锂电池还分压干嘛啊,直接测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节锂电池还分压干嘛啊,直接测有什么问题吗

单片机电压3.3V的,锂电池充满4.2V,所以要分压测。

网友(2019-04-11):
建议选专用的电压检测芯片。

网友H(2019-06-03):
stm32的ADC输入电阻为50K欧,用100k分压的话,同一数量级了,误差有点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stm32的ADC输入电阻为50K欧,用100k分压的话,同一数量级了,误差有点大

确实,应该用M级别电阻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I:
确实,应该用M级别电阻分压

反了,需要减小分压电阻,或者ADC输入引脚前加个电压跟随器电路

网友(2019-09-29):
不考虑低功耗,就不需要那么复杂。

网友:
两个大电阻分压就可以了,或者用一个MOS管,两个MOS有点复杂化了

网友(2020-04-21):
2 Resistors with single mosfet is sufficient

网友(2020-11-07):
我觉得直接两个大电阻分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