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的无刷驱动器设计STM32+IR2103+全NMOS,大家帮忙来查错

楼主(2014-10-28):
这几天做了一下功课,发了好几个询问帖,总算把原理图初稿做出来了,首先还是要谢谢各位朋友的解疑答惑。

控制对象:无刷直流电机(霍尔),功率100W ,额定电压24V,额定转速300rpm,额定电流5.9A,额定转矩0.32NM
主控MCU:STM32F013RC
使用芯片:IR2103         驱动MOS
                ACS712        检测电机总电流,以便做电流环
系统供电描述:        24V        铅蓄电池接入,提供给电机
                                12V        锂电池,算是给整个控制板使用的
                                5V        通过LM2596-5.0芯片,将上述12V转换得到,给ACS712供电以及备用
                                3.3V 通过1117-3.3芯片,将上述5V转换得到。
                                GND        系统全部共地
STM32最小系统电路:        BOOT选择口
                                        STLINK 下载口 排针
                                        外部晶振,8M 32.768K
                                        复位电路
                                        一路DAC输出排针
存在问题:        1、由于目前看的资料都是大家基于无感电机制作的,所以霍尔部分的电路我会后续设计
                        2、整个系统的GND都共地了,是否妥当呢?
                        3、NMOS选型暂定为IRFR1205,这个管子是否合适?IR2103自举电路的二极管使用1N4007是否合适,需要换高速管不?(经验不足啊)
                        4、STM32最小系统、LM2595电路都是第一次设计,还没试验过,求拍砖。
原理图文件:
PDF:(中文部分一直转换不出来,AD09SUMMER的智能PDF不够智能啊...)

图片:

编辑原因:排版问题,增加了PDF转换的图片,便于查看

网友:
帮你顶起来

网友A:
ACS712的存在非必要吧

不隔离的情况,用采样电阻更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S712的存在非必要吧

不隔离的情况,用采样电阻更直接

我是看到一篇大论文上这么用的,所以先这么设计了,主要是考虑精度高一点。
看到MK电调方案的电流检测是用的一段蛇形走线作为电阻的,这种走线我从来没用过。
买个小阻值大工作电流的精密电阻应该也是可行的

网友:
帮忙顶一下,自己也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我会熬夜工作到十二点半等着大家的

网友B:
晶振Y1有用么?做时钟?

网友:
搭车一起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Y1有用么?做时钟?

我也查过为什么需要两个晶振的问题,说是RTC时钟的时候用的。实际上,我这个不太需要,但是不知道两个引脚怎么处理,悬空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查过为什么需要两个晶振的问题,说是RTC时钟的时候用的。实际上,我这个不太需要,但是不知道两个引 ...

悬空可以

网友(2015-02-09):
正想做一个BLDC可以参考一下。很好。

网友C(2015-04-11):
楼主做出来了吗?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出来了吗?效果怎么样?

后来还是买了现成的驱动器,时间不够了

网友(2015-09-05):
c相电流采样漏了一根连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