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卡的MCU大概多少钱呢?(已解决)

楼主(2014-10-28):
  飞卡在我们论坛现在人气挺高的,学习也很多,最近新产品想用飞卡的MCU 试试,
但是看了很多本论坛的帖,从来没见有人提到过价格,有知道价格的朋友能给指点一下吗,
比如给个参考价格,16k flash   ,TSSOP封装、或者SSOP封装的的(20个引脚以上,这样的封装方便上自动烧录机台大批量烧录),
最好带AD 的,先谢谢大家。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到fsl官网看看,FSL的片比较多,型号也比较多,不同型号、封装价格有一定差别,有些比较便宜,有些比较贵,但是FSL的片子稳定性较好,性能也较强。

网友:
便宜跟贵地相差10倍都不止

网友A:
"16k flash   ,TSSOP封装、或者SSOP封装的的(20个引脚以上,这样的封装方便上自动烧录机台大批量烧录)"

这种小量的话,一般5元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k flash   ,TSSOP封装、或者SSOP封装的的(20个引脚以上,这样的封装方便上自动烧录机台大批量烧录)"

飞思卡尔基于ARM Cortex M0+\M4内核32位的Kinetis微控制器没有TSSOP或SSOP封装形式的型号。
另外楼主提出的芯片需求太宽泛了,用Solution Advisor工具筛选还剩下几百个型号。

网友C:
目前在调试KL16,具体价格不还不清楚,听说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飞思卡尔基于ARM Cortex M0+\M4内核32位的Kinetis微控制器没有TSSOP或SSOP封装形式的型号。
另外楼主提出 ...

补一张图片以便楼主参考使用该选型工具,进行筛选。

网友D:
感觉小量的不好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补一张图片以便楼主参考使用该选型工具,进行筛选。

请问国内有没有KV1X系列的单片机卖?现在必须要在官网下单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在调试KL16,具体价格不还不清楚,听说性价比比较高

感谢各位,今天上 Freescale网站看了,发现其实他们网站有参考的价格的呢。这个不错,
像我们这种选择MCU 第一要素就是看价格的客户,这个参考价格很有意思,仔细研究了一下,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1、原来目标是找16K flash ,2元以下的,发现这个飞卡真没有,3元的都比较少,还是找了一些相对价格比较实惠的。
2、飞卡MCU  8位、16位 MCU ,估计是之前没有竞争,这些老的MCU 价格都非常昂贵,直接PASS。
3、M0+ 的MCU ,目前市场竞争者众,这个飞卡的价格也算是比较平易近人了。

A、KE04  参考价格2.7元起  封装有 QFP80, QFN24, QFP64, SOP16, QFP44, SOIC20  特点是:便宜,但是无EEPROM, 查了下价格:SOIC20 +8Kflash   CNY3.43

B、KL0  参考价格2.7元起   无EEPROM  QFN32, QFN24,QFP32, QFN16, QFP48   特点是:低功耗,便宜,但是无EEPROM ,查了下价格:Kinetis L , 8KB Flash, 48MHz, QFP 32  4.04元

C、KE02  参考价格4.7  元起 QFP32, QFP44, QFP64  特点是:有EEPROM ,串口多达3个,查了下价格:Kinetis E 32-bit MCU,  16KB Flash, 20MHz, 5V, QFP 32  10000 @ CNY4.77

综上所述:KE02 综合性价比应该是比较高的,封装选择多, 4.7元可以买到一个有EEPROM 、QFP32封装、串口多的 MCU ,
当然,如果有低功耗的需求,KL0 是性价比不错的产品,不过KL0 主打低功耗,估计抗干扰性能会相对的弱一下。

有同学实战用过上面几款MCU 的,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实际的购买价格吗。TKS!

网友:
批量购买应该是 便宜些吧 ,少量购买指定贵

网友:
去官网查看一下,或者打过电话去问问!

网友:
那价格真是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国内有没有KV1X系列的单片机卖?现在必须要在官网下单买吗?

国内有KV1x系列微控制器销售的呢,你可以通过飞思卡尔官网的KV1x: Kinetis KV1x - 75 MHz,BLDC,PMSM电机,入门级微控制器(MCU)购买与参数那栏,在自己所需型号的第二列订购选择代理商处购买即可。

网友:
价格不便宜。。没用过。。

网友:
芯片价格不算便宜,感觉质量不错的

网友:
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楼主要的这个功能应该在2-3元吧

网友:
看楼主查到的价格感觉不贵啊

网友F:
比ST略贵!不过东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ST略贵!不过东西好!

是的,看起来不是很贵,不过好像不是很好买,淘宝,华强网一搜索,都找不到上面的型号。
估计是这个品牌的渠道 纵向垄断比较厉害。不希望价格透明化、把更多的毛利留个代理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有KV1x系列微控制器销售的呢,你可以通过飞思卡尔官网的KV1x: Kinetis KV1x - 75 MHz,BLDC,PMSM电 ...

找到了,多谢!支持飞思卡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看起来不是很贵,不过好像不是很好买,淘宝,华强网一搜索,都找不到上面的型号。
估计是这个品牌 ...

有那么点意思,但也是为了保证客户能买到正规的芯片,现在什么拆机件啊,假芯片啊什么的太多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小量的不好买

小批量的话可以按照14楼的方法找代理商购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今天上 Freescale网站看了,发现其实他们网站有参考的价格的呢。这个不错,
像我们这种选择MCU ...

对于这种需求下的可选芯片楼主总结的很到位呢
飞思卡尔官网的价格是批量的,小批量的实际价格建议联系一下当地代理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看起来不是很贵,不过好像不是很好买,淘宝,华强网一搜索,都找不到上面的型号。
估计是这个品牌 ...

价格贵一点对于那些走量的产品影响比较大,但是对于量不大价格高的产品稳定才是最重要的,产品出一次问题费用就不是一个片子的钱了,而且客户影响也不好。

网友:
同楼主一样,也了解了一下FSL的价格,貌似KE02系列的性价比很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国内有KV1x系列微控制器销售的呢,你可以通过飞思卡尔官网的KV1x: Kinetis KV1x - 75 MHz,BLDC,PMSM电 ...

今时今日,这种回答太落后了,太公式化了,太官方了。。。
你不能这样说一下吗:
   甲,电话:。。。 ,网址:。。。   ,地址:。。。,联系人:。。。
   乙,电话:。。。, 网址:。。。。。。。。。

你是为大家提供FSL信息的,回答不能直接一点吗?

网友H:
我朋友想用KE02的DEMO板和QFP64封装的样片,昨天去找杭州周立功,说DEMO板用从广州发货,这个也就算了,样片干脆就是木有

现在朋友决定放弃了,本来是看中飞思卡尔的QFP64大引脚间距封装和5V电源供电,现在不好买这一条,就把所有热情都浇灭了
我本来想跟后面用呢,现在没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朋友想用KE02的DEMO板和QFP64封装的样片,昨天去找杭州周立功,说DEMO板用从广州发货,这个也就算了,样 ...

FSL的销售渠道确实比较窄,而且代理商都很牛X,对小用户不理不睬。

网友:
引用 网友I:
FSL的销售渠道确实比较窄,而且代理商都很牛X,对小用户不理不睬。

无所谓啦,现在早已不是20世纪了,很多的选择。

我就是不喜欢太细密的MCU封装,3.3V倒是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时今日,这种回答太落后了,太公式化了,太官方了。。。
你不能这样说一下吗:
   甲,电话:。。。 , ...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如果我直接给你个电话,万一联系方式、库存等信息改变了可能会影响到以后参考此帖的朋友。
我重新截了一张点击代理商按钮之后的弹窗,从弹窗里就能很清楚的看到这些信息。

网友:
不算贵了,稳定重要!

网友(2014-11-30):
价格和量有很大关系,量上去了价格就低了。
台系和日系的量大,价格就可以很低很低的。

网友:
挺多芯片的,关键是产地不在内地,有点芯片从国外运输过来要收关税,有点贵的

网友:
型号差异,价格各不相同,具体价格查你的供货商吧

网友:
官方有一个选新神器

网友:
官方有选型的APP的

网友:
FSL价格上不是强项

网友:
又见FSL的价格贴了;
FSL真是让人又爱又恨啊;

网友:
应该不便宜吧,工业级别的吧

网友:
价格感觉确实不占优势,大三的时候见过一些同学买过,渠道比较特别,而且还没有现货得等。实际还是可以去电子市场去看看比较靠谱也

网友:
FSL的芯片好多啊

网友:
据说明年芯片购买渠道上会有大动作。

网友:
一些M0的价格感觉比较亲民了,带触摸,就是不知道触摸的性能怎么样,等过几天板子收到了测试一下,希望明年能用在一些产品上

网友J(2015-01-05):
有没有跟st的比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跟st的比较的。

应该st的便宜

网友J:
那优势是什么呢?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优势是什么呢?稳定性?

听坛友门说抗干扰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