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给自己打气,关于STM32F4小四轴

楼主(2014-10-28):
自己做四轴也有好长时间了。前段时间画了一个90mm的四轴。主要硬件STM32F4、OV2640、TF卡、MPU6050、BMP085、HMC5883、遥控用了NRF24l01、同时自己也画了一块WM-G-MR-09的WIFI的小板子,接口上兼容24l01的。

下面说一下现在90mm四轴的调试情况:
1. 跟着论坛前辈们学习,看别人的代码,到自己跟着被人思路一步一步调试自己的代码,小四轴也算是能飞起来了,可不是很稳,在小房间了测试,飞了一会就撞墙了,没去过空旷的地方测试过。
2. 遥控方面,自己有一个USB游戏手柄,可以直接插在电脑USB上,然后自己利用LabVIEW写一个简单的上位机,再通过USB转串口发遥控数据发送给51单片机,51单片机端加油24l01,可以实现遥控功能,同时LabVIEW也可以显示一些数据和对四轴PID参数等进行设置。同时自己也在以前遥控直升机上拆下来两个遥感电位器,自己用51单片机焊接了一个小板子,可以遥控。
3. OV2640方面,OV的时钟是单片机PA8端口输出的,本来想利用OV2640拍照,直接输出JPEG格式的照片保持在TF卡中,可实际调试中图片只有上一半,且颜色为绿色,在论坛里发帖咨询过,未果。
4. WM-G-MR-09,利用RTT关于WM-G-MR-09的例程,能读出序列号,可不能联网,自己没做过多少操作系统,没找出原因。

现在感觉四轴90mm有点大了,有点重,导致控制起来比较笨拙,机动性很差,而且飞一小会就没电了,所以现在改成80mm的。PCB可用面积一下子小了好多,而且打算画双面板,难度提升了不少。

下面是关于板子的截图:
90mm 顶层:

90mm 底层:

90mm 顶层 3D:

90mm 底层 3D

90mm CAD外框:

80mm PCB绘制现状:

80mm PCB绘制现状 3D:

WIFI模块:

实物1:

希望早日能把80mm的小四轴做好,使得飞的更好,机动性更好。
争取自己也出个四轴套件。

现在可以送出去3块板子,邮费自理,有想一起玩的留言吧。
(板子有两个小问题,1:有一个引脚忘了接地了,稍微刮开同层,搭点锡就好了;2:有一个A型钽电容封装画反了。)

网友:
楼主 ,这个牛逼 , 顶一个

网友:
来抢个坐先

网友A:
顶一个。。楼主可送块板子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楼主可送块板子给我?

可以哦。

网友:
做好饿了 卖我一个吧 我哄孩子

网友:
订购一个板子

网友:
支持,程序调起来比较麻烦吧。

网友:
PCB画的有点意思。

网友:
看着好小啊

网友:
耗电是个硬伤,玩深了又得烧钱,想想还是不玩了

网友:
WIFI现在建议使用RW009,如有需要请联系我。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5573-1-1.html

网友:
这个成本需要多高

网友B:
f4 的大四轴做过了,小的还没玩过,楼主有的多的话,弄一块

网友:
PM 你地址了。

网友:
LZ 还有空PCB 吗?  有的话 想要一块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 的大四轴做过了,小的还没玩过,楼主有的多的话,弄一块

好的呢。给我地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 的大四轴做过了,小的还没玩过,楼主有的多的话,弄一块

可以哦,给我地址吧,邮费可以到付。

楼主:
是要空的PCB板子么?

网友:
赞一个.这PCB走线走的很销魂

网友(2015-01-19):
来迟了,板子没了吧。。。

网友:
走线很有个性

网友:
带二维码的无线芯片是什么

楼主:
就是2.4GWIFI天线。

网友C:
楼主,能否科普一下,如何用AUTO CAD画完四轴飞行器的框以后,加载到AD里面,说的详细一点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科普一下,如何用AUTO CAD画完四轴飞行器的框以后,加载到AD里面,说的详细一点可以吗? ...

在PCB状态下,File》Import》DXF/DWG》打开CAD文件。得到下图:

最后修改单位为mm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