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LG7189BP

楼主(2014-10-29):
有朋友用过ZLG7189BP吗?有一台仪器ZLG7189BP坏了,换一块新的芯片可以用吗?ZLG7189BP里面有没有程序的??

楼主:
不好意思是ZLG7289BP

网友A:
这一颗芯片是可以直接替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颗芯片是可以直接替换的。

谢谢!看看应该可以替换,就是不确定。

网友:
是键盘显示芯片吗?键盘显示芯片可以直接替换的

网友:
可以替换。
这个不是单片机。
虽然有一点儿单片机的特性。你可以理解成专用的单片机。
就像DS1302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