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无线通信空间饱和是什么?

楼主(2014-10-29):
度娘也说不上来,请高人指点

网友:
频宽范围内允许的最多信道数

网友:
无线频率资源有限,要用的人太多互相干扰。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信道用完,互相干扰

网友:
某一个频点在一个区域内饱和

网友:
高速公路上的车太多了,堵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