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4Mbyte图片如何存储

楼主(2014-10-29):
各位,本人刚刚接触FPGA,用cy68013USB芯片传输4M的图片,我现在问题是:是否需要在FPGA搞一个缓冲接收数据?如果不要,直接识别数据头然后存储数据吗?然后数据存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有点大,是不是要存在SDRAM里面?但是一般这么大的数据量接收的时候按理要搞一个FIFO做缓存,那么问题又来了,FPGA没这么大容量的FIFO,该怎么设计这个方案呢?请指教!

网友A:
外接SDRAM当缓存吧,容量可以很大,成本也不高。不过这不是新手能搞定的

网友B:
可以分段fifo  然后外接sram 但是sram的控制又是一个技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SDRAM当缓存吧,容量可以很大,成本也不高。不过这不是新手能搞定的

主要难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分段fifo  然后外接sram 但是sram的控制又是一个技术点

SRAM没有4Mbyte以上的容量呢

网友:
没太看懂LZ的需求以及数据流向。
是PC通过USB传数据,给68013,68013给FPGA吗?

网友C:
USB2.0的速度不太高,用SDRAM正合适。USB3.0的话,就需要用DDR2或者DDR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2.0的速度不太高,用SDRAM正合适。USB3.0的话,就需要用DDR2或者DDR3了。

哇!我看你的图片就是cypress的。我目前是这样想的,USB数据《====》FPGA的FIFO读写《===识别数据头===》4M数据存放在SDROM;还是直接USB数据《===识别数据头===》存放在SDROM中。但是我感觉SDROM好像就不是当做FIFO用了。请指教,难道当FIFO用是(直接USB数据《======》存放SDROM《===识别数据头===》存放在另一区域的SDROM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难在什么地方呢?

除了把时序搞定,速度还有要求。

网友:
可以用FPGA编程实现SDRAM的控制器,用户可以有两个端口,一个端口是读,另一个端口是写,逻辑上两个端口可以同时时行操作(你可以百度一下TERSIC的两端口SDRAM控制器)。如果前面的你无法理解,可以用两片SDRAM,一片进行写,另一片进行读,两片交替进行。

网友:
为什么要缓存  直接送出到PC不行吗?

网友:
楼主不差钱的话 可以用4片sram

网友D:
小意思,用个sdram,做成大容量FIFO,一切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意思,用个sdram,做成大容量FIFO,一切就搞定了

大哥,有例子不?求指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哥,有例子不?求指教

如果你是新手,SDRAM的例程给你你也看起来有困难的。所以建议还是用4片SRAM拼起来吧。那个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RAM没有4Mbyte以上的容量呢

分页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是新手,SDRAM的例程给你你也看起来有困难的。所以建议还是用4片SRAM拼起来吧。那个简单多了 ...

我最近在看SDRAM的代码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下。SDRAM有latency=3 clock,这个时钟是以SDRAM器件的输入时钟为基准的3个时钟呢,还是SDRAM控制器里面用到的时钟为基准呢,因为我发现在好多例子中这2个时钟是不一样的频率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