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 MULTILINK无法连接到MC9S08LG32的(已解决)

楼主(2014-10-29):
各位好,我第一次使用FSL单片机进行开发,出现了USB MULTILINK无法连接到MC9S08LG32的问题

使用的软件是 CW 6.3
仿真器是 USB_MULTILINK
MCU MC9S08LG32
提示无法连接到目标MCU

楼主:
已解决,PCB上编程口地线断路,
至于Reset口上的40K方波是因为芯片是空白芯片

网友:
没用过这高级的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PCB上编程口地线断路,
至于Reset口上的40K方波是因为芯片是空白芯片 ...

从我们的统计来看,
调试工具与MCU无法连接的原因,很大部分都是由于硬件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4-01-04):
十年了,故地重游,感慨万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