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软件先学哪个比较好?

楼主(2014-10-29):
先学proe还是autocad呢?
感觉proe应该有意思一点,是这样子么?

直接学proe可以么?

网友A:
我可不可以建议你学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不可以建议你学UG?

为何是UG?

楼主:
推荐这软件的理由是?

网友B:
先学cad吧,proe直接就上三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学cad吧,proe直接就上三维了

直接三维不行么:(

网友:
直接学solidworks吧

网友:
CAD是最简单的,做机械不可能不会CAD,出工程图机乎都是CAD出。

网友:
还是先学CAD吧,

网友:
catia 一步到位。

网友:
现在搞机械设计的必须要求会一种三维软件,proe,ug,sw,catia

网友:
这几个软件最好破解的。proe,ug,sw,catia我。用过的,好上手的,我感觉,ug,sw,proe,

网友:
CATIA ,UG ,PROE,solidworks .市面上常见的就这几个。看你主要做什么了,做汽车相关的推荐CATIA。做模具相关的推荐UG。PROE没用过没发言权。solidworks简单实用,但是有些功能木有。作为电工我是推荐UG的。因为,第一功能够用,不需要装插件,如果你玩雕刻机,UG是可以产生mach3的刀路的,在我看来灰常方便。

网友C:
可以先学sketchup

网友:
其实,你做的图如果比较简单,曲面也不复杂,其实都差不多的,随便选个就是。关于学习难度,都说solidworks简单,我没感觉。我一开始是用的UG的,感觉也很简单,就是功能多要慢慢花时间熟悉,上手都很快的。用会一个,其他上手都很快的。

网友:
话说SOLIDWORKS是比较简单的,学了一点。
下了个UG,可是体积很大,硬盘已经没有空间安装了。

网友:
软件都差不多,用得好不好还是看机械的基本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学cad吧,proe直接就上三维了

sw也不能画平面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sw也不能画平面图吗?

可以,但是单纯画平面的话,没哪个软件能及AUTOCAD.而且CAD平面用的人也多,便于交流。

网友:
cad很简单,主要是出二维图。

网友:
软件只是个工具,只画二维图的话用cad会比较方便,没有复杂的参照,就像一个画板,喜欢怎么画就怎么画,三维软件是参数化设计的,画二维图就反而麻烦了,要画好图理论是最重要的,所以学软件同时勿忘学习理论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学sketchup

这货是拿来搞建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货是拿来搞建筑的?

不限于此,你不见有人用CAD画PCB吗

网友:
常用的几个软件基本都要会,软件只是工具,不复杂,软件以外的东西才是重点。

网友:
我看人出来工作用的CATIA

网友E:
lz有制图和机械设计的基础没?要是理论基础都没有建议先学学基础课,然后再上软件。软件是设计过程在计算机应用上的表达,理论知识不扎实就学软件只能造就新的绘图员。当然lz有相应基础以上的就当我没说哈,下面说重点。
初学电脑上的设计及制图切莫贪多,至于用哪个软件多数是工作单位决定的,现在的主流是PROE,UG和CATIA,另外lz是要做实际的产品还是就是没事儿玩儿玩儿,需不需要做有限元分析,和不和其他专业比如光学等发生交叉(涉及到导出文件),要是就没事儿玩儿玩儿的话建议先用用cad,不干别的就是因为cad画平面图方便,熟悉一下基本操作,然后转到建模上就用UG或CATIA选一个,这两个难度相当,选择的目的主要是哪个行业的单位用UG的多还是CATIA的多,要是没有这方面考虑的话就直接Solidworks就行,要比UG稍微简单些,UG的曲面建模简直是故意玩儿人的节奏,PROE一开始真的很难,或者说应用很不友好,这类软件都是一种实践理论在计算机应用下的具体化,说白了就是一个用纸画图的工程师改用电脑画了,仅此而已,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不是简单的学习软件操作就能轻易掌握的,很多人觉得此类软件难学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这个。要是lz为工作而学就先调查下这个行业一般都用什么软件,然后花点苦力气硬啃个把月运气好应该能在操作上入门,要是纯粹爱好兼做点小玩具SW甚至SU都足够了。
一点个人建议哈供lz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有制图和机械设计的基础没?要是理论基础都没有建议先学学基础课,然后再上软件。软件是设计过程在计算机 ...

学过工程图学,不及格,补考通过的:(
solidworks最简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三维不行么:(

学好CAD,基础打好了,再学三维会容易些吧,也有个过渡

网友F:
我是先自学的solidworks,然后ug,proe初学感觉有点难度,软件的交互性不够好,不如sw.ug直观,有了三维学二维出二维图很简单

网友F:
我就是直接三维,没从cad开始,感觉只是平时用用,sw就完全够了,三维二维都有了

网友G:
支持SW, 很容易上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SW, 很容易上手的

你都用SW做过什么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先自学的solidworks,然后ug,proe初学感觉有点难度,软件的交互性不够好,不如sw.ug直观,有了三维学 ...

Proe是否比SW专业?
专门搞结构的人,会用哪个软件?

网友:
说实话,据说SW快入门

网友H:
CAD proe,ug,sw
都要会

楼主:
引用 网友H:
CAD proe,ug,sw
都要会

这几个软件你都精通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个软件你都精通么?

用了十来年,感觉还行

网友:
我这边proe用的多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solidworks比较好上手

网友:
第一次接触画图软件是CAD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直接三维,没从cad开始,感觉只是平时用用,sw就完全够了,三维二维都有了 ...

学会SW之后,还有必要学习Proe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会SW之后,还有必要学习Proe么?

没必要,再学其他的就感觉不习惯。我就是这样先是学了SW现在学solid  edge ST7

网友:
先学机械制图好点

网友:
最好先学cad,这是基础,不一定要精通,外发文件大部分是cad,autocad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当看图软件用的,三维软件学一种就好

网友:
建议你学UG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会SW之后,还有必要学习Proe么?

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有必要学学的,虽然不当做主要的工具,可是有可能别人带来的一些资料,一些模型,或网上的,只有proe格式,当然sw是能转换的,多了解几种同类型的软件,可以对比,他们肯定是各有擅长 关键的时候一种搞不定可以换另一种

网友:
初学还是集中力量学一种吧

网友:
cad是基础。

楼主:
UG比SW容易么?

楼主:
不用autocad了么?

网友:
其实目前主流的机械设计软件都差不多的,sw的入门比较快,直接3d建模,再导出工程图。不过软件终归是软件,就是个画图工具而已,nb的话,你拿画图板或者纸笔一样画图,关键在结构的构思和各种标准件的运用。要想就会一个软件就会机械设计了,那就有点牵强哈……

网友I:
CAD只要有数学的几何基础,在网上下个快捷键表,几本一天就能熟练,UG去参方便,破衣的草图功能方便,但父子关系要求高,SW不方便改图,个人觉得学UG跟PE都行,个人认为三者最容易上手的是PE,最难学精的也是PE,

网友(2014-12-26):
多谢各位的讨论,正在学习中

网友:
楼主想干什么用了?各有千秋。玩啊,建议sw.

网友J:
引用 网友I:
CAD只要有数学的几何基础,在网上下个快捷键表,几本一天就能熟练,UG去参方便,破衣的草图功能方便,但父 ...

不同意你的观点,个人感觉sw最容易。

网友:
我就是先学proE. cad都没学,pcb layout也是后才学的,只要你认真学,方法对头,神马都不是问题

网友:
先学Solidworks或者Pro-E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不同意你的观点,个人感觉sw最容易。

呵呵,或许你说的对,我曾经用SW2007画了一个回形针,感觉没有PE方便,或者因为我本来已经习惯PE的操作方式的缘故吧~

我现在习惯是用CAD模拟各个零件位置关系,再画3D,我当时是先学PE,再学UG,再接触了一会SW,

CAD是当时厂里是PE画3D,再CAD标数时学会的,当时学PE也没用多少时间,感觉很关键是你要有数学的几何基础,知道自己要的结构是什么,

软件也就那十来个功能是常用的,只要你一个一个的去了解用法,上手真心不难。当然有很多小技巧要画图足够多才能掌握。

我现在在非标厂里用的是UG~不过我还是用PE用的最顺手,尤其当遇到一个零件外形比较复杂,

而且各种参数不稳定需要各种调整的时候,我认为PE是最好用的。

PE的阵列,可变截,替换面,各种曲面功能,以及各种参数化设置,反正我是觉得很爽好了。

如果以后不局限于机械,有画各种产品的欲望,PE是不二之选。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或许你说的对,我曾经用SW2007画了一个回形针,感觉没有PE方便,或者因为我本来已经习惯PE的操作方 ...

复杂的曲线和曲面当然PE很好用了,比如曲线在曲面上投影,PE有多种方式而SW不行。不过生产用到的还是简单的占90%。

网友(2015-01-25):
我觉得楼上说的都挺好的,cad还是proe都行,一般应用大部分都是简单应用,基本都能应付。

网友:
proe 曲面强大,出二维图不方便,入门的话solidworks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