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建议】FPGA编译用PC应使用怎样配置?

楼主(2014-10-29):
实验室准备搭建一个专门给FPGA编译(XILINX)的PC平台,编译些大型的FPGA项目。
想请教下各位做过FPGA开发的大侠,需要怎样的配置优化。

0. 计划采用配件组装机的形式(当然如果有专门为此优化的品牌机也行)。

1. 计划采用 i7 处理器,怎样的子型号会有更好的性能?

2. 计划采用4GB+内存,是否需要更大?

3. 主板需要支持PCI/PCIE插槽以适配功能板卡,是否会因此(比较古老)影响到内存访问性能?
    如果有影响,是否需要指定北桥的类型,或者有什么更给力的主板?

4. 是否需要固态硬盘(SSD),如需要,采用多大的为宜?

-------------------------------------------------------------------------------------------------------------

非常感谢各位,方案如有不妥之处欢迎指教!

网友A:
1. 建议对现有机器做个评估,看瓶颈在哪里。不过不管何时,高CPU,大内存,SSD都是现在必须的。然后主板和内存的规格一定要高。
2. PCI/PCI-E都是异步的总线,如果不访问这些总线,应该不会影响CPU和内存的性能。
3. SSD从现在的价格和容量来看,至少256GB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建议对现有机器做个评估,看瓶颈在哪里。不过不管何时,高CPU,大内存,SSD都是现在必须的。然后主板和 ...

非常感谢啊,最新的项目需要用LABVIEW来做FPGA,结果调研信息是编译很慢,所以领导发话要采购新的机器…

网友B:
既然是公司的话,那就买好的。i7+16G内存+SSD+两个屏幕以上。
想当年1g内存跑ise13.0,生不如死。
看AVIC的NIOS的视频,AVIC的电脑编译快的不行。

网友C:
1、如果预算充沛,那么考虑选择品牌机,内存用带ECC的,相对稳定性不错。当然,如果自信了解兼容机市场,那么可以用同样的预算获得更高的性价比,配置更合理的机器;单位报销不一定好搞。

2、FPGA的目前算法的核心是单线程处理能力。对应就是最新的处理器架构,频率尽可能高,Cache尽可能大;核数不是最重要的,4个物理核一般就够,超线程没啥用。

3、内存的容量和带宽都尽可能大,容量越大越好。大规模器件16G可能是底配;一般器件8G基本能用。Win7 64Bit启动就吃2G内存,4G内存基本没意义。
由于FPGA布局布线可能长时间运行,尽量ECC内存。

4、只要内存大,SSD只是加速系统启动和工具链第一次运行的速度。启动完毕数据全Cache到内存里了,以后运行程序不需要读硬盘。

便宜的方案就是Core i7或Xeon E3;有钱就上工作站,E5;内存尽量ECC,容量能买得起的最大。

网友A:
ECC对性能没有提升呀,而且有ECC的内存和主板都以稳定为重,频率都跑不高。

单核性能倒是挺重要的,好像FPGA软件都没怎么优化多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公司的话,那就买好的。i7+16G内存+SSD+两个屏幕以上。
想当年1g内存跑ise13.0,生不如死。
看AVIC的 ...

其实是学校实验室:) 预算的话只能说是1W以内,太高了实在不好交差
i7+8GB内存应该是需要的,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如果预算充沛,那么考虑选择品牌机,内存用带ECC的,相对稳定性不错。当然,如果自信了解兼容机市场,那 ...

非常感谢 dr2001 详尽的解释啊
------------------------------------------
预算的话忘写了,只能说 6k-8k 左右比较理想

单核速度之前有考虑过,看来还真是挺重要的;
内存果断决定选择8GB的了,ECC的话暂时先放一放,毕竟也不是做服务器的;
SSD已经决定放弃了,省下的钱去换大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C对性能没有提升呀,而且有ECC的内存和主板都以稳定为重,频率都跑不高。

单核性能倒是挺重要的,好像FP ...

LABVIEW的工程师说是有多核优化的,不过赶脚也不能太相信,编译器的瓶颈线程很可能还是无法拆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是学校实验室:) 预算的话只能说是1W以内,太高了实在不好交差
i7+8GB内存应该是需要的,这个可以有 ...

内存没有多少钱的。
1w预算差不多。
配好了告诉我下,我也参考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LABVIEW的工程师说是有多核优化的,不过赶脚也不能太相信,编译器的瓶颈线程很可能还是无法拆分 ...

NI的东西很需要硬件资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