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检器信号采集电路分析(线圈触发)

楼主(2014-10-29):
求教高手  帮忙分析下下面的电路

网友:
这电路比上一个完整一些了,看来,两端的电阻电容是作为带通滤波用,中间的看不明白。
查了下,车检器是需要检测线圈电感量是否变化,那么中间的电路应该是MCU控制脚输出方波信号,
经Q6、Q7(可能图中有误)推挽驱动线圈,线圈与C78、C79、C80谐振,运放(或比较器)检测C80
右方的信号幅度,当线圈电感量变化时,运放输出信号也会有变化,通过光耦可得到信号的变化。

网友A:
LZ,同行啊,有兴趣加QQ 64676851。

网友B:
用到收费站?我高速行业,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到收费站?我高速行业,私聊。

我的QQ:1012015251

网友:
正需要这部分资料

网友(2020-08-03):
引用 网友A:
LZ,同行啊,有兴趣加QQ 64676851。

还在做这个车检器吗?

网友:
都什么年代。现在都改 视频、雷达检测了;  线圈检测经常被超载的车压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