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的板子JTAG不能烧程序

楼主(2014-10-29):
之前的1.2V电源有问题,换了之后发现nSTATUS引脚出现频率38khz或者42khz的,占空比接近百分之10的方波,但是还是烧不进去程序,CONF_DONE引脚也一直为低电平,前辈们能否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具体用的芯片是EP2C8Q208C8N,贴片封装的。
TDO,TDI,TCK,TMS,
nSTATUS,CONF_DONE,
RST,CLOCK,nCONFIG
MSEL接地,这些都正确,连接,实测无虚焊。
3.3V电源 , 1.2v电源,GND 实测都无虚焊。
但是就是用JTAG烧不进去程序,自己的USB-Blaster也是好使的,因为可以给我手头其他板子烧程序。
程序的芯片型号也是对应的,问题应该不是出在软件上。
烧程序就提示Failed.
实测nSTATUS,CONF_DONE,这两个引脚上电都是低电平,应该是内部配置没配置好,网上有说是电源虚焊,我的没问题的。

这块板子之前焊的是好使的。我新焊了一块,不过芯片是新的,就不好使了。
最小系统里各个引脚需要上拉,或者需要下拉的我都按照之前好使的板子焊上去了。

现在不敢接着在焊一块了,太贵,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请各位帮我想想 ,是不是还有哪里没注意到。
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这么巧,今天发现两块cylone4  AS模式下可以下载  jtag模式下下载失败,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巧,今天发现两块cylone4  AS模式下可以下载  jtag模式下下载失败,找不到原因 ...

确实巧,看样子我要重新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巧,看样子我要重新焊了

我板子的JTAG口其它引脚都没有短路,应该不是芯片的jtag口烧坏了,现在换电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板子的JTAG口其它引脚都没有短路,应该不是芯片的jtag口烧坏了,现在换电脑试一下 ...

好使没。。。你测试过你的状态口nSTATUS,CONF_DONE,是否为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使没。。。你测试过你的状态口nSTATUS,CONF_DONE,是否为高啊!!

这两个角都是高电平,这两个角接的是上拉

网友A:
还是不行,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行,找不到原因

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内部配置好了。
看看JTAG口是否虚焊吧。。。

楼主:
版主可否点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内部配置好了。
看看JTAG口是否虚焊吧。。。

现在好了一块,重新建工程试试,没想到真好了一块,另一块就不知道怎么搞了,先用着再说

楼主:
现在出现个新的现象,有个板子能用JTAG烧进去程序,CONF_DONE也置高了,nSTATUS方波没了,变成低电平了。但是程序并没有运行,这是为何啊!!

网友B:
查下JTAG接口上是否有电容,然后对着芯片一根一根的测量,确保接口的到芯片的线是通的,没有虚焊,线与线直接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JTAG接口上是否有电容,然后对着芯片一根一根的测量,确保接口的到芯片的线是通的,没有虚焊,线与线直 ...

谢谢前辈的回复,JTAG口需要上拉或者下拉的都做了,而且无虚焊和短路,因为这个板子以前是好使的,我新焊了一块,出的问题。

网友:
我之前也出现过突然该问题,如果全部检查完没问题,估计是芯片的问题,需要更换。

网友(2014-12-03):
检查下是不是FPGA芯片底部的地没可靠接地!造成了不稳定的现象

网友:
你用JTAG模式写JJC文件格式到配置FLASH中看行不行,如果能写进去,但是FPGA不能读取配置的话,可以判定跟接口没关系,那么就是FPGA没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