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STM32做一个输入开关量检测,大神们看看俺这电路可以?

楼主(2014-10-29):
想用STM32做一个输入开关量检测,大神们看看俺这电路可以?或者是哪位大神有更好的电路,不放发出来让小弟学习一下。

网友A:
输入发光二极管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发光二极管保护

这个样子么?

网友:
发光二极管并联一个电阻,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
GND可以不同

楼主:
多谢指教,谢谢了

网友B:
按照这个原理图,这个光耦岂不是没起到隔离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个原理图,这个光耦岂不是没起到隔离的作用?

本意是24电源和单片机电源分开的,画的时候没有注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意是24电源和单片机电源分开的,画的时候没有注意

单片机电源和24V有没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电源和24V有没有关系呢

一毛钱关系木有,24V为外部接入

网友(2020-11-02):
具体怎么检测输入开关量?

网友C:
串个稳压管进去,设定一个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个稳压管进去,设定一个阈值

具体怎么做,目前也要检测开关量的输入,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决定输入开关量电压是高还是低。

网友:
简单一点,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大兄弟,他的意思是让你加器件保护光耦芯片里面的发光二极管。主要防止过压、反接